传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04):
问问各位机械强人们,在你们从事机械设计及制造的过程中关于传热学和工程热力学的知识多吗?如果有,都是哪些方面涉及到呢?

网友A:
玩发动机,加热炉,冷却系统,大的齿轮箱等都用这些,要精通,一般了解没有什么意义,玩钛合金,耐热合金的加工也用这些,一般加工就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发动机,加热炉,冷却系统,大的齿轮箱等都用这些,要精通,一般了解没有什么意义,玩钛合金,耐热合金的 ...

谢谢帮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