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数控车床 X轴丝杆 另一头竟然是悬空的?

楼主(2011-11-04):
沈阳的数控车床 X轴另一端竟然没有轴承座,是不是这样的  还是买到假冒货了....

网友A:
这个结构机床上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机床上常见的

另一头都悬在那吗? 。。。。看起来就恨悬啊 我家里一台大连的 另外一头就有支撑的

网友:
又是一台烂货,可能是对公司不满吧

网友:
用于上下的 滚珠丝杠 长度600以下 很多多采用一端轴承定位的 属于(固定——自由式)

网友B:
行程短的、垂直布置的机床常采用这种结构,一端轴承固定定位,另一端自由式

网友(点评):
问题是另一端也太自由了,径向上无约束。要正确理解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的含义。

网友(点评):
行程短的话,用固定+自由组合,似乎还好些,纯属个人意见,但是轴向必须得限制其自由度的,太自由了,那肯定是不行滴

网友C:
晕,这样的数控机床用这样的丝杠固定结构还谈什么精度。显然是为了降低生产工艺的难度牺牲性能而采用普车丝杠固定的方法。提高滚珠丝杠的刚度和精度的预拉伸看来在这台机床中是无用武之地。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误导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这样的数控机床用这样的丝杠固定结构还谈什么精度。显然是为了降低生产工艺的难度牺牲性能而采用普车丝 ...

我这可是11W多买的 沈阳的50135,这个丝杆结构是否在这个价位不应该存在,床子买回来 就问题多多 一直到现在还没调整好,是不是可能买到假冒货了.....

楼主:
我决定明天回去仔细查看机床的真伪 本来就维修了很多次 还是有问题, 之前尺寸控制不住 车稍长工件就振刀,床头车出来的活都有10丝锥度100长内( 床头箱和导轨不共线)....后来又调了梢铁,整个大托板全部拆了 丝杆部分重装(所以有了上面的图),调了几下 基本没什么问题了,还是只能保证1-2丝的精度(新机床正常不去调尺寸,一般能保证在什么尺寸?),但是车出来的工件 每隔10MM左右会有刀纹,仔细看就能看出来(我发现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表面滚光,所以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一节一节的很明显,明天我上图。)
所以综上所诉,机床肯定还是哪有问题,我十分怀疑不是正厂出来的东西,这次过来修,再弄不好 ,我坚决要退货,已经来了4,5次了。

希望斑竹帮我置顶,我要维权到底!!!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即使调好精度,因其X向精度主要依靠床鞍燕尾导轨保证,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出现磨损就谈不上精度了。花11W不值,换床子。

网友(点评):
不懂还乱叫

网友(点评):
看看62层,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明天回去仔细查看机床的真伪 本来就维修了很多次 还是有问题, 之前尺寸控制不住 车稍长工件就振刀, ...

这种丝杆结构一般精度都能达到,倒也不是大问题,许多时候刀架精度更重要。我知道浙江台州那边有个【经典数控】公司在外面也贴着【沈阳数控车床】,咋一看。。。嘿嘿。。。有点分不清。

楼主:
刚搜了下  确实我这个型号的是用的这种丝杆,反而小的40的床子用的好像是另一头要固定的,不解....

网友:
{:soso__15215087984617592231_1:}你没买错,沈阳这型号床子中托板是该成这样的了,而且轴承也不一样了,所以X轴声音现在比以前也大很多。上次去客户那里刚好沈阳一售后在调你这型号床子,新的,X轴声音大,沈阳那售后把中托板拆下来看看才发现改了,那售后带来的轴承跟现在机床用的轴承不一样了。在年初的时候,上海。

网友(点评):
X轴的声音真的很大。。。。总之。烂货啦

网友:
丝杆的安装方式有,固定--自由,固定--支撑,固定--固定等,其选择与丝杠直径、允许转速、悬伸长度都有关,需要进行校核。应该是计算过了没问题。

网友:
这种结构是常见的,国外机床上也经常用,主要用在垂向和行程较小的场合。

网友:
支撑端支座
固定端支座
我觉得肯定是为了省钱了,以上是水平使用的,如果竖直使用用固定+自由应该可以,看楼主的好像是水平吧。楼主的这种结构安装是有的。详细的请到http://www.tjtengdaxin.com
质量好点的一对支撑要700-800左右。

网友:
X轴丝杠精度是很重要的,因为车床加工主要是保证外圆或内孔径向精度,设计成一端自由确实不太合适。

网友:
2000多万的龙门铣一样是这样的结构,楼主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点评):
这个受力情况差距太大,没有可比性。

网友E:
这是机床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我公司买的再便宜的数控机床也有支撑座.

网友:
这是机床厂家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F:
但是车出来的工件 每隔10MM左右会有刀纹,仔细看就能看出来     我的6136  也是这个问题 只是每个6MM 就有刀纹,  新的时候就这样,希望楼主解决了  告诉小弟方法

网友(点评):
看看你的6136丝杠螺距是不是6MM,如果是得话,应该是丝杠装的有问题。

网友:
很常见的安装方式,LZ多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丝杆结构一般精度都能达到,倒也不是大问题,许多时候刀架精度更重要。我知道浙江台州那边有个【经典 ...

此言差矣,这种结构我估计根本就达不到精度要求,而且关键还要看装配者的技术啦,外行人买这床子,只有任倒霉哦。

网友G:
沈阳的应该很不错的     我那台用了几年   尺寸很稳   一丝稳得住

网友:
这个结构还真没见过!一般我们都是用在垂直轴的!不参与进给!水平轴都需要丝杠预拉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沈阳的应该很不错的     我那台用了几年   尺寸很稳   一丝稳得住

那是以前的床子了 还有看你干什么类型的活。

网友:
我厂云南机床厂生产的沈阳数控车6150,质量还是不错的,0.01-0.02的精度吧。
不过你这个结构个人愚见做普通的传动应该是属于常见的。
作为数控传动肯定稳定性,精度都不太合适。

网友:
有这种结构的,只是不多用

网友:
呵呵,肯定震刀,肯定有锥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车出来的工件 每隔10MM左右会有刀纹,仔细看就能看出来     我的6136  也是这个问题 只是每个6MM 就有刀 ...

丝杆是6MM的螺距 如果是安装的问题的话 我打表找正应该能找出来  我怀疑是丝杆本身的问题,因为现在丝杆的边缘有明显磨损   看来不行只能换丝杆了

网友:
首先,这个结构是没有问题的!x轴丝杠比较短,刚度并不低,须用转速也不高(滑动轨)。你出现的问题是车外圆每10mm的纹是吧?显然是z向丝杠的问题:是不是丝杠和导轨不同心?丝杠装配是不是有问题?丝杠本身质量也可能有问题(很可能换个丝杠就好了)。长棒料加工振刀?是棒料振还是溜板上的刀架振?还是什么托板自己振?切削本质是挤压摩擦的过程,按理说你长棒料本身刚度差,刀架和溜板的丝杠进给系统的刚度需求就会降低才对啊。你先看看是不是工件中间鼓吧,再看看是不是螺母座的螺钉松了没。

网友:
以前工厂做的加工中心(硬轨),Z轴是LZ这种的装配样式,一端自由活动,因为Z轴只是传动,带动主轴上下运动,Z轴方向上旋转力量不是很大,但其他同事做的加工中心(线规)Z轴两端也装上了轴承座,可能是因为主轴转速太高(10000转的主轴)的原因吧,X    Y轴没见过可以一端自由活动的,做是可以做,但用的时间久了以后精度不一定能保证了,肯定不如两端固定丝杆的好

网友:
普车的传统结构就是这样的,现在的简易数控不少厂家都是从普车数控改造来的,一般精度是没问题的。
新设计的一般精度数控车,是一端固定另一端自有支撑的。精度、刚性要求高些的,是预拉伸两端固定。

网友:
这种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丝杠的安装有固定-自由、固定-固定、固定-支持,这几种安装方式只决定丝杠的临界转速,丝杠的定位精度由轴承精度及其本身制造精度决定,图片中丝杠不长,这种结构是固定-自由,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现象,国产小型数车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这种结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要看具体情况。
很多非常昂贵的进口设备也是这种结构,即保证刚性,精度,也避免热伸涨的影响。

网友(2011-12-06):
引用 楼主:
刚搜了下  确实我这个型号的是用的这种丝杆,反而小的40的床子用的好像是另一头要固定的,不解....

哈哈哈好好好

网友(2012-01-31):
有的没有的话会影响直线度的,我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问题,丝杠的确有这么用的,一般用在行程不长,转速不高的地方。丝杠的作用就是提供直线传动,导向是靠导轨来完成的。

网友:
看过很多沈阳机床都是这种结构,不要说这种结构不好,只是你不知道他的好处在那里而已。楼上楼下的都来评论一下。丝杆是来传动的,只要把动力传到拖板上就算完成了任务。机床的数度要靠床鞍燕尾来保证。时间用久了,机床有磨损了(一般在前部)丝杆能产生一定的弯曲变形。如果把另一头也固定了,这股力全加在丝杆上了,你这根丝杆还能用多久。所以说沈机的丝杆一般能用很多年不换。不过沈阳机床有好多家厂子的,产品质量有好有差。年代越久的质量越好,说你怪不怪。

网友:
  经典技术是沈阳机床的技术,打的沈阳机床的牌子。

网友:
短行程设备应该还是没问题的,托板导轨间隙就不能太大了

网友(2012-05-13):
有没有比这结构还简单的小型数床

网友:
这个是单向固定的,日本西铁城A20走心机Z向也是这样的,但给我感觉刚性不好

网友:
感觉刚性不如两头支撑的那种好。这种结构在数车上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固定——自由,很正常,多用在低速,行程短的情况下,怎么会假冒呢......

网友:
关键检查丝杠有没有轴向。。。注意是轴向的位置变化。。。当有负载的时候。。。如果轴向有攒动。。。那肯定就不行。。。理想情况下轴向不攒动。。。应该没问题。。因为丝杠只是传动。。。只要反向误差低就可以。。。它的直线度是由导轨保障的。。。实际上如果两边轴承固定了。。。那就多了一个限制。。。假如丝杠是两头固定,但是丝杠本身跟导轨的直线不平行、有夹角那类的。。。不是更要出问题嘛。。。不过我也还是认为两头的可能要好些。。。。

网友:
这种结构我在设计中就用过,现在设备工作很正常。参数是:400W伺服电机,直径25mm的滚珠丝杆,导程5mm,转速2400rpm,行程300mm,拖动质量800kg,加速度1M/S,间断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明天回去仔细查看机床的真伪 本来就维修了很多次 还是有问题, 之前尺寸控制不住 车稍长工件就振刀, ...

这是车床X轴上的一种常见结构,我公司数控车床2、30万的也是这样的结构啊,有的机型精度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程短的、垂直布置的机床常采用这种结构,一端轴承固定定位,另一端自由式

假货吧         这样车回转大的 活  有精度么?

网友:
国产难道没好货???

网友:
这个机床本来就这样的,单边固定,精度不错的.我们厂有40来台.沈阳6140的.用了10来年,还一直都不错.我在金华.如有问题可以问我.我基本都能搞的定.

网友:
这种结构很正常,主要用于行程500左右的机床X轴,精度能够保证在0.01mm,至于"每隔10MM左右会有刀纹"的现象是轴承的滚道有磨损,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结构叫单支承,在数控车床上面非常常见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D:
这种丝杆结构一般精度都能达到,倒也不是大问题,许多时候刀架精度更重要。我知道浙江台州那边有个【经典 ...

你知道精典数控车床 ?

网友:
使用沈阳数车车床6年 都是这样的结果 精度很好  不懂不要乱职责

网友:
楼主基础有待加强啊

网友:
有这样的

网友:
假货太多,去官网没准还能被钓鱼了

网友C(2014-08-21):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明天回去仔细查看机床的真伪 本来就维修了很多次 还是有问题, 之前尺寸控制不住 车稍长工件就振刀, ...

指教一下

网友:
CAK50的X轴丝杆有短款的  现在都配短的   36和40的配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可是11W多买的 沈阳的50135,这个丝杆结构是否在这个价位不应该存在,床子买回来 就问题多多 一直到现 ...

只要沈阳机床的人去给你修了 就肯定不会是假货,50135配短款丝杆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机床上常见的

同感,常见的一种方式,后面定位

网友:
这种结构很正常的

网友:
一头悬空,常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机床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我公司买的再便宜的数控机床也有支撑座.

日本森精机的十一轴符复合车削中心都大量使用这种结构,有兴趣可以查看一下资料,主要看应用的场合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4-09-29):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式的也不是没有,你使用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自由伸展,有点常识不

网友:
机床可能是有各种问题,主要跟装配和零件质量有关,跟结构没有太大关系,楼上的什么预拉伸什么的少来扯蛋了。我们公司这么多沈机全是这种结构,这么多年不是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2014-11-29):
这种结构在40以下的经济型车床中很常见,市场经济考虑吧,如果新购的尺寸不稳可要找厂家好好弄下了,现在很多大厂的经济型机床是小厂代工的,产品品质真不好说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指教一下

你发的这个图片不错啊,能不能发个图档给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发的这个图片不错啊,能不能发个图档给我看看啊。谢谢

UG做得3D图,基本上是国内立加的光机模本,昆明台正在造。数字模型牵扯各厂家利益(全尺寸,易仿造),不流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UG做得3D图,基本上是国内立加的光机模本,昆明台正在造。数字模型牵扯各厂家利益(全尺寸,易仿造),不 ...

那你能不能把你们的几个关键尺寸变动下然后在发给我看看可以吗?或者你把底座和鞍座删除掉,发给我行么??

网友:
一楼说的这种结构不是说结构不合理。有支撑的可能因支撑多了产生干涉,但钢性一定比没支撑的好。没支撑的虽然钢性差一点,但精度会有所提高。呵呵,属个人见解。

网友:
50的短丝杆,是一头悬着的

网友:
这个结构很常见,没有问题,这个价位的机床不会用很复杂的结构,精度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网友(2015-04-10):
正常,去翻翻日本机,好多也这样的,我朋友那边有台友佳的老机床,93年的,完全翻的日本机,估计那时候友佳还没啥研发能力,到现在,轴承都没换过,一丝不敢说,一丝五是没问题的,这也是一头固定的好处,现在机床只要镭射打不过,就拼命的拉丝杠,用不多久轴承就要换,好多人反映换过一次以后就不坏了,能用好长时间,我们听了也只能笑笑。当然,大机床是一定要拉的。

网友:
这种结构是常见的,国外机床上也经常用,主要用在垂向和行程较小的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可是11W多买的 沈阳的50135,这个丝杆结构是否在这个价位不应该存在,床子买回来 就问题多多 一直到现 ...

沈阳的床子也不见得好设计师大多是图纸工程师

网友(2015-05-10):
楼主看来干这行不久,一般是后面定位,悬一边,可以密补一些磨损方面的。哎。。。。。。。。。

网友:
常用机构,正常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用的,后面的支撑许多机床都是辅助的,精度全在前面的一组轴承上的

网友:
小行程有固定-悬空这么个结构  但这个价位  不应该啊

网友(2015-07-04):
很常见啊,刚性够了就行,我原来公司的车床就是这样的,沈阳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这样的数控机床用这样的丝杠固定结构还谈什么精度。显然是为了降低生产工艺的难度牺牲性能而采用普车丝 ...

行程小的话,可以使自由方式

网友:
普通车床是悬空的,那可能是用普通车床改造的。

网友:
燕尾轨的轴都这样,方轨镶条对称就不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沈阳的应该很不错的     我那台用了几年   尺寸很稳   一丝稳得住

敢问老兄是几几年买的床子,以前的质量的确k可以,现在的.....一个字"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教一下

帅哥,这个光机图不错哦!

网友I:
这是正常的啊,你看到的有支撑的机床,另一端也是浮动支撑,角接触轴承面对面按装的。有机会你拆一个就知道 了。加工中心那么长的丝杆都是浮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正常的啊,你看到的有支撑的机床,另一端也是浮动支撑,角接触轴承面对面按装的。有机会你拆一个就知道 ...

呵呵,加工中心的丝杠我拆了不少了。看看前面发的光机装配图。

网友(2015-08-04):
这个很正常啊,垂直向下运动滚珠丝杆安全常用方法

网友:
这个机床还有个问题,它的丝杆是单螺母的,丝杆钢球稍微磨损后就无法调整丝杆间隙。而且没有润滑油路,就靠丝杆本身的润滑脂,应该定期加注润滑脂,不然丝杆寿命应该不是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丝杆结构一般精度都能达到,倒也不是大问题,许多时候刀架精度更重要。我知道浙江台州那边有个【经典 ...

是(精鼎精机)  我们镇上。。台州玉环

网友(2015-09-20):
这个正常,两边定位,反尔还不好

网友:
这个正常啊  不到一米的行程悬着没事

网友:
积分不够啊

网友:
要有支撑,没有支撑的话,会对轴有影响

网友(2015-11-23):
。。有点分不清

网友(2016-02-15):
丝杠的三种支撑方式
固定-固定
固定-自由
固定-支撑

不同场合有不同用法。
你这种情况应该有两种可能,1是没有空间装支撑座。
2是固定-自由的方式可以达到预期的精度。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也不懂这个结构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一般都是轴承座+丝母座+电机座,

网友(2016-05-05):
正常* C: c1 R7 i8 s

网友:
这种方式与丝杠长度、机床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