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力矩计算方法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一个100KG的圆盘,水平安装,靠一个伺服电机驱动 ,一共15个工位,一个工位转到下一个工位的时间为2s,求需要多大力矩的电机驱动呢,最好附过程。谢谢了!

网友:
要图才好做啊,,画好图吧。

网友:
没法计算,圆盘的尺寸没有(涉及质量分配),转动惯量就没有。还有其他一些条件和要求没有提,比如冲击性要求(刚性启动?),所以很难给你计算。建议详述使用条件。

网友A:
已知条件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条件不全?????

不全,特别是没有尺寸,根本就没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