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闭式系统的讨论

楼主(2011-11-04):
关于闭式系统本人有几点不太明白,请各位大虾指教:

1,在主泵排量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计算和选择补油泵的排量?

2,补油溢流阀的压力设定值与什么因素有关?

3,冲洗溢流阀与补油溢流阀的压差如何确定?是否可以计算得出?

4,进油粗滤是否影响吸油管的流速?如何计算?

期待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很想了解,期待高手解答,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了解,期待高手解答,持续关注中!

很想知道你的看法:这是马达闭路系统。

网友B:
我想,补油泵的排量应该要大于主泵的排量,补油溢流阀的压力不宜设定得过高吧,过高了会将主泵的泵壳冲坏的,第3个问题我也不懂,至于第四个问题,我想应该选择流量比较大的吸油滤油器吧。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砖是抛出去了,大家把玉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补油泵的排量应该要大于主泵的排量,补油溢流阀的压力不宜设定得过高吧,过高了会将主泵的泵壳冲坏的 ...

错!补油阀在闭式油路系统经油液缺失、过载、升温、冲洗时才起作用。压力过高整个系统产生过载,不会将主泵冲坏的,而是导致主机(发动机、电机)憋车。

楼主:
补油泵的作用之一就是补充主回路中的油液损耗,所以排量肯定小于主泵,但是它的排量如何与主泵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油泵的作用之一就是补充主回路中的油液损耗,所以排量肯定小于主泵,但是它的排量如何与主泵匹配?

补充主回油路应——我想你应该看油路图!主泵途经油路有两个单向阀这很好理解,我不查资料,而是把你的问题过过脑子,整理一下油路途过程就明白了。期待下高手精采解答。

楼主:
自行顶起,期待高手!!!

网友:
要知道答案功夫在诗外,不在系统图里。这个油路糸统你玩多了功到自然成就知道什么叫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奋斗吧!兄弟!!!

网友:
说错了,对不起哦,多谢指正

楼主:
哪位高人能将相关论文上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6-12-25):
对于柱塞泵与柱塞马达,补油泵的排量应该大概等于柱塞泵主泵排量与马达排量之和的十分之一
补油溢流阀一般是在2-4MPA
冲洗溢流阀要略小于补油溢流阀
进油粗滤就照着补油泵来算,同流量算作补油泵流量的至少两倍,过滤精度100um就行

网友(2017-03-17):
楼上很详细,另外补充一下,有些系统可以选择冲洗阀的通流能力,大致约占额定转速下补油流量的30%-4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