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 OI MATE TC出现401报警,怎么解除?

楼主(2011-11-04):
有谁知道FUNAC OI MATE TC出现401报警,怎么解除?
沈阳数控车床,VDRY OFF 报警。

网友:
看诊断358~~4到15位~~哪一位为0~~

楼主:
看了维修说明书,没有看到诊断里面有358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维修说明书,没有看到诊断里面有358号啊

你到诊断画面里搜一下吧~~应该是有的~~401报警有358更好判断些~~0I-D的维修手册里面有~~

网友:
记得论坛里提过这个问题,同样的,请问楼主和他是一个人么?

楼主:
不是一个人,我手头也有MD的系统说明书,我看一下

楼主:
报警也解除,是急停信号线断了

网友:
你是干机床维修的吗。。。。。。

楼主:
兼职维修,主要做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