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处理池加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4):
各位大侠好!本单位的前处理工序加热一直采用的电加热,每个池45KW,池尺寸:1400*1500*2800mm(高*宽*长),共3个池。核算下来成本太高,加热时间长,现在拟改为燃煤锅炉加热,在选用蒸汽锅炉和热水锅炉及锅炉的大小方面各位如有建议希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有礼啦!

网友:
应该从需要加热液体的体积算起,需要多大的热能,然后看看蒸汽锅炉的热效率,从而得出煤炭的成本,然后比较划算不划算。大小可以从一次蒸汽所能给予的热量,也就是锅炉蒸汽室的体积,与你期望的加热时间就大概的估算出锅炉的大小的。希望小小的建议能够帮助你……

楼主:
谢谢anthony1989大侠的指教!
8 @7 D! _$ u: {$ b5 z咨询下来,用蒸汽锅炉简单,速度快,但属于压力容器管理范围,每年要年审检验,很烦的;用热水锅炉,要加很多换热管道和水泵,投资大点,但不与质监局锅检所打交道。倾向于热水锅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