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角尺寸公差

楼主(2011-11-04):
求焊角尺寸公差,那里有啊。

网友:
焊角尺寸为试件厚度T+(0-3) mm

楼主:
我厂一般都是圆周焊缝,就是一个小圆焊接在一个大圆上,中心的孔一样大,焊接的时候孔目测同心就可以,焊缝从3到15根据零件直径一次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