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车加工下好还是不车好呢。

楼主(2011-11-04):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大都是两个圆形零件焊接在一起,焊缝是圆周焊缝。经常碰的有的客户要车下焊疤(光亮好看了),有的又不要车。原则上我们的焊缝要不要车啊。客户图纸上都没有标注。

网友:
看焊脚情况,有事车下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减小趾部的应力集中。
不能一概而论,车过头就没办法保证强度了,哈哈

网友:
车与不车在与设计,和美观,焊的好, 可以不扯

网友:
这个是工艺问题,原则上是不车的

网友(点评):
是啊,很多管子接头就是类似的

楼主:
我厂的工件结构是:如片形的齿轮焊接一个凸台类似,那个凸台的外圆比齿轮的外圆小,那个凸台的外圆上是不装其他零件的。那个焊缝不碰到任何东西。

网友:
混合气,自动焊机,做出来的焊缝很漂亮的。

网友:
用自动焊应该不用车的

网友A:
开坡口焊的可以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坡口焊的可以车一下

同意!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同意,不开坡口强度达不到。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的焊缝形式和设计者的思路了,这个不能一概而就吧

网友(2011-12-13):
只有在不影响设计参数的情况再考虑外观,车不车看设计

网友:
焊缝的地方车的话要注意刀具的选择,焊缝的材料一般比木材要硬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呵呵,焊接厚度比较大的可以车一下,再有就是设计要求了,必须要这个尺寸,就得焊接的大一点然后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