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绘机小车是怎么运动的,动力是怎么传递的?

楼主(2011-11-04):
本人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想设计一款墙体喷绘机,但不知道喷绘小车是怎么运动的,因此向大家请教.

网友A:
齿型带传动,

网友:
改造一台喷墨打印机。将打印机安装在一台小车上,打印直接用原有的打印,另外弄套机电系统,大墙面可以考虑齿条传动,或者钢丝拉线。

网友:
直接上直线电机,反正不考虑预算,不就是作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型带传动,

谢谢,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同步带传动   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
喷绘机使用及维修
本人在此链接里找到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
小车???????????????????????怎么会有小车?

网友:
怎么在墙上走呢?  类似于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