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板机有一氮气瓶起什么作用 请教

楼主(2011-11-04):
气瓶只有一根管接到一侧液压缸的下腔

网友:
将液压能储存起来,切刀上升时释放。有时遇上断电时和停电时迫使切刀上举、

网友:
还不错,我挺喜欢的,有机会交流下

网友:
储能器哟,太菜鸟了。

网友:
应该是储能器之类的。

网友:
一是回程用,再则给剪切角度调整提供能量

网友:
是个蓄能器,吸收冲击和振动的吧

网友:
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

网友:
当压料脚的压力-------

网友:
储能器。补充流量,提升刀架,吸收冲击和振动。

网友:
蓄能器呀,现在大多数的都是气囊的,里面装的是氮气!!!

网友:
蓄能器的作用!

楼主:
本人菜鸟谢谢指教 为什么要装氮气

游客

网友(2012-06-29):
我觉得应该和气弹簧一样,氮气是惰性气体不容易和容器反应从而发生腐蚀、泄漏甚至爆炸安全事故吧。

网友(2011-11-07):
蓄能器吧或者是缓冲作用吧

网友:
是蓄能器吧?
吸收剪切冲击的!

网友:
储能器就那点功能,吨位大的用,小机器没用

网友:
我感觉这个氮气瓶应该是蓄能器,起稳压、吸收振动的作用,最主要的应该是做背压用吧!

网友:
拜托,那个是蓄能器来的

网友:
是蓄能器呀,可以起到保压和快进等作用啊

网友:
应该是储能噐储蓄液压能的

楼主(2011-12-07):
谢谢 各位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
气囊式蓄能器,它是液压系统的能量储存装置,是在适当的机会将液压系统的液压能转变为压缩能存起来。当需要时将压缩能转变为液压能再释放出来,供给给液压系统。

网友:
是剪板机回程用的如果不用氮气用液压那么在剪刀剪断钢板时会产生很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