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 25MM 的一根铝管 长160MM , 要求外圆车到24MM

楼主(2011-11-04):
外圆 25MM 的一根铝管 长160MM ,  要求外圆车到24MM , 要求 没有少  ,    外圆要不见一点的道子 。

我想请教一下:

用什么样的刀或办法 才能车的没有一点的道子。怎么才能把这根管子车的很光很光。因为要在他上面走一张(比一丝还少的哪个单位怎么叫我也不会 )纸 有道子就怕哪纸破了。  我用140车床的。

补充内容 (2011-11-7 22:00):
我只有140车床 别的什么也没 再说了这一件才给15块 哪能上磨床呀  这活虽然数量不多 一次才二三十根 可我是小作坊呀 就靠小活养家呢  这活还是每月都有 所以我想靠现有的家当 做到最好。我用过圆弧刀 感觉不是很理想

补充内容 (2011-11-7 22:04):
后来我磨了一把和切刀差不多的刀 装刀的时候让刀到工作有一个夹角,让刀与工作的接触面有一种一层一层车掉的感觉 然后上沙纸磨,可一磨后,工作又暗的要命 没有了明晃晃的感觉。就是想看看各位老师 还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一般用宝石刀头,不过普车做是杀鸡用牛刀而且转速又有限。批量做如果公差在5丝左右建议用仪表车。如果按你所说的光洁度还得配一支外圆挤压铰刀,尺寸精度高表面几乎达镜面,价钱大约在一千五到两千

网友:
应该先车后磨吧,

网友:
直接外圆磨就可以吧。

网友:
铝管啊!壁厚多少!

网友:
表面要求这么高,应该得精磨一下吧。铝管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啊,胡乱猜想几种:比如离心铸造、锻造等的,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吧

网友B:
是不是条件有现,说只能给你个参考,做不做的好还在与自己的功底了,6140车床车铝这个M25螺纹还是可以的,你找把好一点的白钢刀或进口的外圆螺纹车也白钢材料的刀子,车的时候注意机床转速多注意螺纹槽变化,适当加柴油,车出来后可能还得抛光。

网友:
最高转速 最慢走刀 R3圆弧刀 理论上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条件有现,说只能给你个参考,做不做的好还在与自己的功底了,6140车床车铝这个M25螺纹还是可以的,你 ...

大虾请看清,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哈哈。楼上真逗   哈哈哈哈哈哈哈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开到最高转速 留15到20丝精车 精车的时候 用一把普通的刀 但是这把刀最好是刚刚车过铸钢件的不能磨损太严重,用这把刀在精车 其实也就相当于精磨了 一刀不行2刀   车出来很亮很光 但是批量车的话 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虾请看清,牛头不对马嘴

呵呵跑题了,看错了,先精车留0.2-0.5mm。在到磨床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宝石刀头,不过普车做是杀鸡用牛刀而且转速又有限。批量做如果公差在5丝左右建议用仪表车。如果按你所 ...

高手,能不能介绍下宝石刀头、外圆挤压铰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不能介绍下宝石刀头、外圆挤压铰刀?谢谢

宝石刀头其实跟打砂轮的金钢笔差不多,只不过焊在刀把上给你磨成切削角度,车出的光洁度可以达到1.6或更低,而且表面发亮,适合铝铜等有色金属精加工,钢件不适用。外圆挤压铰刀是在精加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光洁度和形位公差,因为车削磨削等加工方式表面有纹路,通过挤压刀的数个圆柱形合金滚珠的挤压作用可以把表面纹路压平,就像压路机一样,从而达到光洁度和尺寸公差的效果

网友(2012-05-18):
铝管什么尺寸?

网友:
车完砂纸打磨就是了!

网友:
PCD刀具使不上力,你的设备提供的切削速度不够。用做铝合金的不涂层K类刀具吧。

网友:
哥们儿  听我说啊
找个圆钢刚好穿进孔里 做一个胎然后夹住圆钢高速精车工件   我觉得可行  还有  胎具体怎么做 你自己想想去  160  不是太长

网友:
就用90“的外圆刀   磨出修光刃   刀按高一点儿  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这样做很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虾请看清,牛头不对马嘴

我也表示看不太懂

网友(2012-08-04):
用金刚刀一百多一点一把,加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