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孔径5米的量具

楼主(2011-11-04):
公司有产品,是8片圆弧齿轮拼接成一个,内孔孔径是5米,公差是(+0.7/+0.3)。用什么量具测量孔径。加工备料的时候都是一片一片做的,不是整圆。

楼主:
实际装配和工作的时候,孔径是没多大问题。但是也一定要有个数据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装配和工作的时候,孔径是没多大问题。但是也一定要有个数据出来。

可用扇形公式计算试试看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么大的!

网友:
激光测量仪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激光测长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激光测长仪,是怎么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