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折弯系数?

楼主(2011-11-05):
问别人系数时,别人都说每个机台系数都不能。
我要如何通过实验得出我们的机台的系数还有K因子呢?
我们用的大多都是304不锈钢的。。。有1.0-3.0的不同厚度。
折弯角度有时是九十度,有时非九十度。
我要怎么测试那些参数呢。
请能人帮忙下。。。

网友:
我们这里折90°的直接算内侧的数据,如果折弯模具磨损一些的话适当的补偿一下,也就是如果厚2.,0的板就减去2,可能会更直接一点。要是算折弯系数的话,可以上网找个相应的折弯系数表查查.也得根据具体的折弯机适当修正一下,多这几块试试

楼主:
90°的,有人教我就是2倍板厚X0.85
而其它度数就不知道了。。。哎。。。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这个具体的我还真的说不上来,去查查钣金手册吧

网友(2012-04-04):
一般是1.7倍的料厚,你直接拿几块废料折一下,就能试出来。

网友:
改天给你弄点详细的.....................

网友(2013-12-14):
我们也是-一个板厚  但是折铁板的时候就会小0.5左右

网友: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定的数字,因为每台机器的模具就不一样,上刀尖角圆弧和下刀V槽大小、材料屈服强度、折弯角度等都有关系,近似计算,误差0.3以上的可以按某个公式计算,想再精确,必须用同样的材料在机器上试哲来确定。楼上给的那些公式,也仅仅是针对某个折弯机刀来说,换到你的机子上,误差可能大得不得了。

网友:
在网上收

网友(2014-06-04):
通常要用实际的板材折完后验证才能使用。

网友(2016-03-14):
我们不锈钢用的K系数是0.25,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网友:
要想精确,就每种板厚切一点小块,在你自己的厂里的机子上 按正常折弯选取上下模具折成90度,再测出折弯内R角和折弯扣除的数值。再在SW里面将折弯扣除换算成K因子(注意内R角半径与你实际折出来的一致)。

网友:
一般情况下料厚*1.75就是两条边加起来在减的数。要很精确的话,只有自己折一下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1.7倍的板厚比较实用。其它什么公式的感觉没太大意义。。

网友(2016-05-09):
涨姿势了!!!

网友(2019-07-23):
折弯系数,折弯扣除和K因子计算是钣金展开中最重要的因素,多年钣金设计和工艺展开总结,我设计了一个软件来计算钣金展开用的K因子、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参数,只要加工一个样件就能测出该材料的所有参数,下面是软件界面。有兴趣可QQ727013348 我的空间里有软件的视频介绍

网友(2019-09-30):
我们单位就用的1.6-1.7t

网友:
折弯扣除=1.65x板厚
弄几块料按照这个试一下,K因子的话在solidworks里面用已知的折弯扣除试出来

网友(2019-11-12):
积分不够,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