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床身是焊接件的设计与利弊,请教

楼主(2011-11-05):
请教下各位

床身设计一般是铸件,如果改成钢板焊接的话,要考虑些什么啊,谢谢各位了,急

网友:
我就想到是应力的问题,焊接容易产生内应力,没时效处理过会有变形的

网友:
目前各机床厂多使用的是铸件,焊接件使用很少,不过也有在用,如镗床的床身立柱等关键件,应该是多注重焊接应力的变形,注意刚性。

楼主:
谢谢~可对于一个外行来说怎么去设计其内部的构造啊!感觉很难,还请教

网友:
焊接变形和机床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