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下夹具

楼主(2011-11-05):
锌合金零件,需要将合模缝刮掉,要求设计夹具以适合台钻加工。大家帮忙

网友:
如果空位精度要求高可以以空位定基准做夹具,

楼主:
可以帮忙画个夹具简略示意图吗?
要求是放台钻上刮除合模缝的。

网友:
做个模具冲以下不就好了。又快有准。

楼主:
楼上的大哥,锌合金冲出来说不定会有新的冲痕在或者挤出拉边,不能冲吧

网友:
直径8的那个,用开口销禁锢。

网友:
无锡七子机械有限公司,非标机械零件加工、工装夹具加工、治具加工、滚轴加工、非标零件加工、机加工,欢迎致电⒈⒊⒐⒈⒉⒊⒏⒈⒏⒐⒏纪先生

网友(2011-12-15):
示意图,给你参考参考,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点评):
车床上光一刀就好了

网友:
利用电磁吸盘配合夹具,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简单,做个直柄的套筒钻,直接刮一下就好
工装1使用两个小孔定位,防止转动
工装2 使用中间孔 加螺母

网友:
旋转体吗 装在仪表车上车外圆,内孔定位

网友:
冲压也可行 即使外观要求不高

网友:
每人回答啊  不会吧  说说

楼主(2012-03-10):
大家再帮忙想下,材料是锌合金的,要求适合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