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哪个更准确?

楼主(2011-11-05):
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哪个更准确?在油路的同一个地方接出来的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的显示的压力会不样,哪一个更接近实际的压力?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啊,等待解答

网友A:
压力表只是大概的,压力传感器精度高,数据传送快,和常见的电子称一样,但是实际的比电子称还要精准,电子城上面也是有压力传感器,但那时便宜的,好的精准的是很贵的

网友:
同问。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哪个误差会比较厉害?

网友:
      找到两个产品的介绍资料  查查精度就可以了吧     个人推测传感器的精度应该要高一些 一般都用在控制检测系统上其精度直接影响着整机的精度

网友B:
那传感器是拿什么来标定的呢?最后不还是压力表?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传感器的精确度高一些

网友:
自然是传感器!压力表是弹性势能,用久了自然有弹性屈服!传感器的精度要比压力表高几个数量级的!!!

网友:
传感器最后有白噪声,纹波很大的

网友:
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哪个更准确?在油路的同一个地方接出来的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的显示的压力会不样,哪一个更接近实际的压力?如果你用的是高精度压力表,那么相信压力表。如果用的是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并与信号采集系统联合标定,那么相信传感器。
据我所知压力表最高精度可以达到万分之5精度。压力传感器本身精度可以达到千分之2.5以上,但它的精度误差和许多其他因素有关。千万不要被显示的数字小数点位数迷惑。

楼主:
本人也是认为传感器的准确性会高一点,我说的是准确性而不是精度,一般来说传感器的精度比压力表的精度高。因为试过传感器示数和压力表的示数相差十几bar(示数大概是280bar),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更正确。

网友:
这要看你所选的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压力表和传感器有很多精度等级,

网友:
传感器显示的是数字,压力表是刻度,可以说两个都准,至于精确要看你怎么用,压力表只能估读,传感器数字显示比较直观

网友:
不知道有多贵?压力传感器。

网友:
我觉得压力表算是压力传感器的一种吧 只不过他是同时带了显示指针
一般的压力表是那种机械式的,反映可能滞后大一些
而说压力传感器可能是用应变片原理-它后面集成了数字处理模块,有一定的采样频率,一般会比压力表反应快

至于精度,如楼上各位所说,不能一概而论吧 一般地传感器会高一些

网友:
压力传感器貌似不是用压力表标定的,是根据力吧

网友:
压力传感器更精确一些了,当然还要看压力传感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如果压力表的分辨率(数值刻度)精确到0.001的时候
那准确度也是相当高的呀

网友:
通用的是压力表,精度高用高精度的,表上的格比较细,0.1mpa,校传感器也用表校的

网友:
看来见过用过高精度压力表的人真不多!

网友:
压力传感器用于精密的工业控制,具有较强的线性输出能力,误差非常的小。有兴趣到www.entechsensor.com了解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压力传感器的精度高些

网友(2012-12-12):
压力传感器是集成电路,分压阻式和电容式两种,现在大部分优质压力传感器都是德系(德国、瑞士);另外,属于美系(美国)。
从生产工艺角度来说,国内的精度不是达不到,而是长期稳定性不够好,使用时间长了会产生各种问题,你仔细看下国外的压力传感器使用说明书,表示的精度全部是综合精度(包含温漂、满量程精度等等)而且国外大多企业为机械手臂生产,但是由于老外很聪明不让中国人得到这样的工艺,机械手臂生产一直在国内没有推行,用机械手臂代替人力发展可能是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了,希望以后可以引进,这样中国人的产品才会嗷嗷叫。
下面来说说压力表:如果你说压力表不如压力传感器,那有一点可以说,国产的压力表的精度以及重复性往往做得不如进口表来的精度高,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场合,要求精度是多少,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你只是看看的国产压力表也可以用,但是大部分重型企业基本都是进口,国产损坏率太高,希望以后咱中国人的产品能够立足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传感器是拿什么来标定的呢?最后不还是压力表?

其实,你有一点说对了,最早的活塞式压力计就是标定用的,但是现在一般都不用活塞式压力计了,而是用气动装置,精度可以到0.002级,万分之二的精度;最早的活塞式压力计标定精度为0.02,千分之二;所以您OUT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压力传感器测出来的准确,压力传感器的精度,相应等都比压力表来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只是大概的,压力传感器精度高,数据传送快,和常见的电子称一样,但是实际的比电子称还要精准,电子 ...

对头,传感器响应快可以实时监控,而机械表响应比较慢,精确度也没有电子的传感器高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更准确

网友:
从故障判断我觉得还是机械压力表更准确,传感器牵扯到电器。传感器能做到精确。这个东西没必要纠结谁准或不准。主要以谁为准

网友:
这要看什么环境和干扰大小,我们用的传感器很好

网友:
压力表只是大概的,压力传感器精度高,数据传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