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滚动体的滚动转动不是太理想,哪位社友能帮设计一下

楼主(2011-11-05):
这个滚动体的滚动转动不是太理想,请教各位高人,谁能帮我改进或重新设计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装配的精度不够高啊

楼主:
是图纸设计有问题,还是精度不够啊,我也说不好,反正用起来不理想,滚动转动的不好

网友:
这个结构就不可能转动的好。建议看看旋转导轨的沟槽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圆形截面的沟槽。

网友:
没看懂,这个部件的其他部分是怎么转动起来的?

网友:
什么也看不清哦,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点评):
怎么看不清呢,点击一下图片不就看清了吗?图片是可以可以任意缩放的啊

网友:
太深了~字数不够啊啊啊

网友:
哦,看清了,这是设计的问题造成的,形位公差同轴度的过约束,是造成滚动部件转动不理想的主要原因,螺孔与内孔与环形槽的同轴度要求,可以说对加工要求非常之高,况且还有深度尺寸的要求,这其中是否有必要,可以说不知道哪个是主要尺寸哪个是次要尺寸,对于加工造成保证全部保证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困难,有一处达不到要求,即会运转受限,看看加工是否全部保证要求,或者更改设计。

网友(点评):
哦,非常感谢

网友:
说实话,看不清,是不是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不是轴承

网友A:
哈哈。轴承响马。这个的问题不是精度的问题,是设计原理上的问题。实际上球轴承类型是点接触的,这个设计的滚道面包络滚子,转动肯定不理想。建议2.75的面不要做成整体曲面,参考回转制成的滚道型式,最好是做成2点接触曲面。有意向可以一块探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轴承响马。这个的问题不是精度的问题,是设计原理上的问题。实际上球轴承类型是点接触的,这个设计的 ...

呵呵呵,很期待

网友(点评):
哈哈哈,俺在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