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的小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11-05):
装配新手,现在在做检验。
常遇到一些可大可小的问题:

比如:一个连杆上面有一道划痕,还能不能用?或者特氟龙做成的滚轮上有些细小裂纹或划痕?
         一个M6的螺栓孔被打成了6.5的,要不要报废?打成6.2的呢?
          一个零部件上面无意中碰出了一个“小坑”,要不要返工?

这些可大可小的问题,很令人头疼。

别的检验的做法好像也很随意,没有固定规律,同样的问题,好像有时候过,有时候就不过(个人感觉)

期盼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M6的螺纹底孔好像是5.2吧。做检验,公司肯定对产品的要求,按产品的尺寸外观等
要求检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是的螺栓过孔,6.5没错的,如果只按使用功能,孔打到6.2到7.0都可以,具体要看零件加工的位置精度,精度高的,可以公差小点,要不然装配就会有问题

网友:
按公司的规定办事

网友:
检验是有原则的,既然做这行,就要严格执行!

网友:
问问你车间的老师傅啊,每个地方不一样的

网友:
M6的螺栓孔被打成了6.5的,肯定报废。
别的东西,我建议你看看你们的产品,档次高的就不合格,不影响的就过,下面工人也难做的。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牙孔,那就改成攻M8的牙了,不用报废,要不然就装个M10的牙套也可以用,干嘛报废?

网友(点评):
那是在有地方的情况下,如果地方很小呢?如果是高精产品呢?

网友(点评):
M6的螺纹孔打成6.5的通孔并不一定要报废,把6.5的孔再打大点(如8.0)用同样的材料车个轴镶在里面磨平,在同一位置定好位置打5.2的孔攻M6的丝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看到过一个外国的阀,很小的,你这样做得结果,就是没有人再去买你的阀了。

网友:
天长日久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要求外观的就坚决要求外观;受力部位关键部位的尺寸就一点不能放。

网友(点评):
这个有些道理。

网友A:
M6的螺栓孔被打成了6.5的孔零件肯定要报废的。

网友(点评):
我们的工序比较多,要打几百个孔,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检,好多只是看一眼。有的看不到。6.5和6有时候不仔细看看不出差别

网友B:
重要的装配部位设有定位销的(锥销),靠几个螺杆来定位那精度要求不高的。6个的螺栓孔打成6.5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网友:
楼主说的M6螺栓孔是指穿M6螺栓的通孔吧

网友:
按公司办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的螺栓孔被打成了6.5的孔零件肯定要报废的。

用螺栓拧几个,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装配部位设有定位销的(锥销),靠几个螺杆来定位那精度要求不高的。6个的螺栓孔打成6.5也是可以用的 ...

恩,学习了,经验真的很重要啊,呵呵,圆锥定位销正好帮到我,谢谢,看来自己还得多提高

网友(2012-02-01):
呵呵好多大故障其实就是不起眼的小问题引起

网友(2012-03-19):
大批量生产一定要严格控制,象单件生产(工装生产)可以根据情况来超差使用

网友:
各公司都有检验标准,都得按标准来,我就是做检验的也常有这样的事,1)按图说话2)按检验标准说话3)熟悉公司产品裸露在外面的要求要高一点就是你说的小坑什么的,藏在里面的不易看到的睁只眼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