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皮带传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5):
315KW四级电机,通过皮带拖动,从动端转速500rpm,不知道可行不?从动端我再皮带轮两侧加了支撑,电机端呢?电机可能这样用

网友:
这个功率的,电机轴都还允许直接挂皮带,有疑问可以电话给电机厂,确定一下就可以,要保证好的寿命,通知电机厂在轴端用进口轴承,另外加银子,我就这么玩,当然,你把皮带轮分出来单挂更好,看空间了,有空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