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淬火后,车加工尺寸不稳定。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1-11-05):
这是我公司加工的零件,左端外圆和端面都要淬火。然后是精车内孔,车到左端孔口时,基材太硬,尺寸就变形了,车刀磨损,车第二个产品的时候,内孔就小了,而且尺寸变形也不统一。已经换了好几种刀片了。看看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除了磨内孔,公司里的磨床卡盘只有150的。

网友:
用氮化硼刀。。。。。。。。。。。

网友:
利用45度刀,先对内孔倒大角,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刀尖.去除硬皮后再车内孔.

网友:
车刀可以选用YS8.这种刀可以车60度的材料.

网友:
选用YS8.    磨刀很关键
淬火不均匀也可能会造成尺寸不统一,

网友:
车刀不行用磨床吧。。。。。。。。。。。。。。。

楼主:
淬火不均匀,这个有这情况。磨孔自己加工不了,只有到外面去做。

网友:
用立方氮化硼刀具有成型刀。
或用ys8刀也可以的,(注意刃口角度,还有刀刀杆压的时候尽量短一些)

网友:
还有量多的话,架磁性表座

网友:
加工淬硬钢的刀具选用:(资料来源:华菱超硬,提供淬硬钢试切刀具)
如果是偶尔性的单件生产,建议用YT726慢慢车;如果是批量加工淬硬工件,根据工件硬度和加工参数在涂层硬质合金,陶瓷刀具,CBN刀具三种刀具材质中选用。
1,涂层硬质合金刀具:适合HRC45以下硬度工件的加工,相对来讲需低速车削,
2,陶瓷刀具:适合硬度在HRC40--55度的工件的加工,但尽量避免断续车削。
3,CBN刀具:对淬火后硬度在HRC55硬度以上的工件最为适合,立方氮化硼刀具分两种,焊接复合式立方氮化硼刀具一般吃刀深度在0.3mm以下为佳。
注意:吃刀深度0.3mm以上,或者有断续加工的淬硬钢可考虑用整体式立方氮化硼刀片。
www.hlcb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