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相同倒角的标注

楼主(2011-11-05):
请教:
       proe做工程图时,四个相同的倒角在显示尺寸时,总是每个角都会生成尺寸R5,如何在显示尺寸时,只在一个角处自动成4xR5呢?谢谢

网友:
难道你用的都是自动标注尺寸,如果不是那就可以直接修改就好了。把其他三个删掉,另一个改为4x@D

楼主:
好像是在建模过程中,如果做的好,可以自动生成的,不过方法我忘了!如果建模做好了,很多尺寸是可又直接生成的

网友:
把不想要的标注删掉就可以了啊,然后再R5前加4x,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自动标注只有很简单的零件才能用。复杂点或借用太多次的就难了。

网友A:
自动生成4X??,没有见过,proe应该没有这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生成4X??,没有见过,proe应该没有这功能吧。

有的。我前几天还见一给我们培训的人操作过。

网友:
还有这功能 啊  我得玩玩看看

网友:
有会的吗,教教小弟!!!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