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钢板做柜门压型时变形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现在需要用1.5mm的钢板做电器柜门,中间压一个斜叉的3mm深的压形加强,四周折弯10mm左右,但压形后,板已经变形扭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谢谢!!

网友:
压型模具能把板面压平的,你的模具够大吗?

楼主:
我们是先在折弯机上面的压出中间的斜筋,然后再折四周的小边,没有用压力机。

网友:
给你两个解决的办法,第一个,把加强筋另作零件,门做好后用点焊接焊接在上面,因为是用的点焊,整体变形很小,而且加强效果也不错,第二个办法,就要看你设计的图纸了,门的尺寸有多大?截面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允许,把门的加强筋冲出,但是要离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尽力离折边远些,然后折边。造成现在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在折加强筋的时候给板面加强了,然后再折四边,这样四个边的应力是不一样的~,其中两个加强过的边肯定拉力大,四个边相互拉扯,应该是没有加强的两个边被拉翘起,出现了上述情况。

网友:
个人认为是压型时压料板没有压紧造成的,应该从模具上解决变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