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如何实现准停

楼主(2011-11-05):
请各位前辈指点:
        小弟现有一个1.5KW直流电机,驱动设备进行水平移动。需要让设备实现准停(越准越好)
初步方案:电机用斩波器进行无极调速,当接近停止位置时触动感应装置,此时斩波器接收到信号进行减速控制使电机低速运行,当到达需要停止的位置时,触动另一个感应装置,使电机断电,同时驱动制动器使电机停止转动。
         这个方法实现准停的精度不知道怎么样?在设备空载和负载时工况不一样,惯性大小不一样,能停在同一个位置吗?当电源电压降低时,对电机转矩的影响有多大?
         我担心空载和负载情况不同,制动距离会不一样。   低速运行时,带不动负载
    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点。    (感应装置,电机调速等方面都可以)               谢谢 !

网友A:
直流机,准确停位,要闭环,否则不准确,用控制模块,编码器,

网友:
如果停车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或者给足够减速距离的话,交给直流驱动器控制就行了,给个减速信号,给个停车信号,调试的时候只要确定好减速点位置,设定好斜坡,基本上没问题了。
     如果要高精度的话,那得用伺服电机,一转好几万脉冲,指哪打哪!

网友:
死挡块+多段速控制+过流检测=你想停多准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机,准确停位,要闭环,否则不准确,用控制模块,编码器,

正解!
不过干吗不用伺服呢?

网友:
你要停几个点啊?
在需要停的位置多放几个传感器,一字型排布,对移动架加速度传感器,闭环控制,电机用PID算法控制,正反转,可以准确定位,精度怎么样看你传感器数量了,
用光电传感器或CCD摄像头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