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加工时,退刀产生的划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11-05):
深孔钻加工时,主轴停止后退刀,总会在孔壁上留下一道划痕,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难道主轴继续转退出来不行吗。

网友:
不停车退刀好了。。。。。。。。。。。

楼主:
主轴继续转退出来,进给不能给太小,要不内壁就花了
要是一样的进给退出来,效率就减半了

楼主:
哦,看来只有这种办法了。。。。

网友:
好像反转退刀要好些
试试就知道。
经验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
钻头磨的不到家

楼主:
钻头是机加刀片式的,对了,钻着出去的话,好像对刀具不太好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在用深孔钻钻孔前没有用中心钻(有些人称“定点钻”)先引个中心;
2、钻头磨的不够好;
建议楼主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工艺步骤或更改钻头的磨削角度以获得好的加工表面。
只是一家之言,不对请斧正。

网友:
枪钻还能停了退刀的吗

楼主:
目前试过两种深孔钻床,一种是枪钻,一种是BAT,两种都是机加式刀头,不需要自己磨钻头,磨损了换刀片。
两者钻尖都是M型的,都是在深孔钻床上加工,有专门的引刀套,不需要钻引导孔。
一开始我们都是钻到位后,主轴停着退出来,这是机床厂家培训时教的,可是后来发现主轴停着退出来,孔壁有划痕
于是就试着,主轴转着退出来,进给和钻孔时的进给一样,试完后发现,孔壁的划痕没有了,不过粗糙度稍微差了一点,不过还可以接受。
主轴转着退出来主要是有两点不好:
1、加工时间要延长一倍;
2、由于退出来时,刀片的角度不同,害怕碰刀。
不知道有没有有深孔钻(BTA或枪钻)加工经验的朋友,你们加工时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楼主:
无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