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发动机,学校要比赛,社友们给点创新意见

楼主(2011-11-05):
学校斯特林比赛,想不到创新点。。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我知道有垃圾焚烧厂 ,用余热发电 , 用的就是斯特林发动机 , 日本有个专业学校, 把斯特林发动机装在动力车上做出了模型,现在有产品用太阳锅聚热,然后带动喷水机,给花园浇水。其实你们完全可以把 ,气缸做成玻璃的 ,可以摆成星式发动机,或者捆起来(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田字型,田字的对角,连接(共用)一个曲柄,另外2端可以使用2个曲柄,而且可以无限串联下去,做成动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垃圾焚烧厂 ,用余热发电 , 用的就是斯特林发动机 , 日本有个专业学校, 把斯特林发动机装在动力 ...

大侠有图片吗  能形象点吗

网友(点评):
图片我找不到,去优酷上看看吧,有很多国外斯特林发动机的视频,斯特林发动机无非几种形式像我上面说的只有一个热交换缸,但是加工制作比较困难,

网友B:
首先你要充分了解斯特林发动机原理与制做过程。它为什么效率不高。是什么把它的命门锁隹了。先它没有从高压膨胀到低压,从上止点到下止点都是同压。这是一大缺点。它是缸的受力面积差使它工作。压缩缸与工作缸的受力面差,工作时是把热量使它们的差得到补充。所以压缩的气通过外加热器时要迅速达到一定的高温。这样才能达到。再来从加热方面来讲。热传导是要有温差才有热传导。物质导热是有速度的。这速度与化学能有很大的关系。再来介质吸收热量也有很大的关系。每一种气体的导热系数不同。所以变产生了它们膨胀速度的改变。所以都用导热系数高和同等质量下比热空较小的气体比较用得多。从发动机的安全来考虑,内部介质不能易燃。这样对发动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好。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C:
外燃机,呵呵,出来这么多年,都快忘记了
建议上百度、google多搜索点资料,这种机型一直在改进
但实际应用似乎不多,可以找些论文参考,然后再创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燃机,呵呵,出来这么多年,都快忘记了
建议上百度、google多搜索点资料,这种机型一直在改进
但实际应 ...

嗯 谢谢  我再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充分了解斯特林发动机原理与制做过程。它为什么效率不高。是什么把它的命门锁隹了。先它没有从高压 ...

嗯 好的  其实以前也做过  只是想想点创新的点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图片吗  能形象点吗

嗯  好的 谢谢了。。。其实视频看了很多。。觉得都差不多。。不过就这样吧  谢谢了。。

网友:
现在热能消耗企业很多,你可以从费热在利用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