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工作台垂直直线运动方案

楼主(2011-11-05):
实现一个小型工作台垂直方向直线运动做进给,工作台负载不太重,大概5KG吧,移动行程不长,100mm。精度要求不高,0.1mm即可。

看了本版块的一篇相关讨论,初步方案:
使用梯形丝杆,丝杆使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防止失步)+齿轮减速传动。静止或失电靠丝杆自锁。

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梯形丝杆能达到自锁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一些思考过的方案,请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讨论下。
1)使用履带传动,考虑到精度和可靠性问题不打算优先使用;
2)滚珠丝杆摩擦小,但大家讨论结果是自锁有困难;
3)电机制动和配重由于成本,不作优先考虑;

请大家就问题讨论,别像那个帖子那么过于热烈就好。呵呵。

网友:
来回移动还是一个方向移动?

网友(点评):
当然是来回移动的了。呵呵

网友:
负载5KG,移动行程100mm,定位精度0.1mm。
这样的工况用什么梯形丝杆。去机电市场随便买一根M8或M10的普通螺杆,回来改制就能用了。
垂直移动,没有配重,把丝杆固定在顶上,负载吊着吧,不会失稳。用一个平面轴承就可以。
至于“没有找到梯形丝杆能达到自锁的”这句话,错了。
按梯形螺纹标准制作的单头梯形丝杆,全都可以自锁。

网友(点评):
普通螺杆应用在运动控制寿命会否有问题? “把丝杆固定在顶上”和底部固定区别在哪? 谢谢!

网友(点评):
我有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649,就是把丝杆固定在顶上的。

网友:
步进电机本身有自锁能力,5Kg没有问题,你可以算一下。超过了就要采取其他办法。梯形丝杠不要查也有自锁功能。步进电机有保持转矩。

补充内容 (2011-11-7 16:19):
是丝杠垂直时丝母不会因重量等自己下滑。梯形丝杠是不会的的,而滚珠丝杠是会下滑的。你用梯形丝杠就用普通步进电机,你用滚珠丝杠用混合式步进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本身有自锁能力,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 一种是混合型的,一种是一般的。混合型里边有磁。不通电时,转子不是自由状态。就像现在流行的 HOLD 转矩。一般的步进电机不通电时转子是自由状态,不过你采用梯形丝杠的话是不会下滑的。所谓的丝杠自锁就

网友(点评):
DETENT TORQUE是电机本省的参数,HOLDING TORQUE是和驱动电源的保持电流有关。

网友:
5kg的负载  随便玩了 ~步进电机不需额外的制动  梯形丝杆也是可以自锁的  齿轮减速貌似也没必要吧?

网友(点评):
考虑到步进电机低速时不够平滑

网友(点评):
这样啊~用高分辨率的步进怎么样?我们一般只有大负载时才用步进+减速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当装置需要停止或失电时,不能随意移动,也就是丝杆不能随意转动吧,
那样就牵涉到了定位精度,要保证精度,用个小型涡轮螺杆减速机外加联轴器连接即可。

网友(2012-03-13):
单头梯形丝杆,全都可以自锁  齿轮减速貌似也没必要吧

网友:
同步带,,貌似也可以呀呵呵

网友(2019-09-11):
直线导轨,,围观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