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220-260HBS的钢材 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1-11-06):
想问问大家硬度220-260HBS的钢材 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
这个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吧,摩擦系数跟表面粗糙度有直接联系,而且表面粗糙度一定,摩擦系数一般一定;还与有无润滑有关,无润滑油属于干摩擦,摩擦系数较大;最后跟与摩擦对象有关,另一个摩擦对象的材料也决定着摩擦系数。

网友:
和表面粗糙度也有关系,先把参数查清楚再讨论吧

网友:
表面粗糙度呢?。。。。

网友:
好像跟硬度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