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图中,基准符号使用了A,剖面符号也使用A,可以吗?

楼主(2011-11-06):
在一张图中,基准符号使用了A,剖面符号也使用A,可以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只要你做好基准标注就好;一般实践中为了防止混淆,需要不一样设置,最好将其中一个改为另者……

网友(2019-04-18):
基准符号标注和剖面标注根本都不一样,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