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1-11-06):
求此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
主要是方形孔如何做出来,5X5 ,很小

网友(点评):
看了半天不明白是方套园还剩圆套方,按你给的尺寸结合这个象征意义的图,应该是只加工一个5X5X5的一个方孔,如果相反我在38楼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圆孔是盲孔,避空用。

楼主:
都没有人看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人看

能否焊接?可以的话是很简单

网友(点评):
不可以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方形孔如何做出来,5X5 ,很小

方孔如果厚的可以线切割,薄的可以冲,批量特大的可以定拉材料

网友(点评):
没说清楚,轴 外圆20 ;圆孔是盲孔, 圆孔直径10 深25; 方形孔5X5,厚5; 粗糙度 6.3;公差要求不高 负0,正0.1。 麻烦再给说说,谢谢。

网友:
       又学点知识,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B:
1.是铸造件吧,   先把内孔加工到D5  ,然后冲压; 2.也可粗加工后用电火花清角. 3,把4个直角处用D2钻头钻穿,然后数控铣槽加工!
  楼主,应该把加工情况说清楚点, 这样才能优化加工啊!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东西不可能是铸造件

楼主:
我想从新发过图片  不懂怎么弄啦

网友(点评):
小玩具,不要发了。。。。。。。。。。。。

楼主:
轴 外圆20  ; 圆孔直径10  深25; 方形孔5X5,厚5;
粗糙度 6.3, 公差要求不高 负0,正0.1

楼主:
怎么样再回复中上图片呢?

网友:
1.是铸造件吧,   先把内孔加工到D5  ,然后冲压; 2.也可粗加工后用电火花清角. 3,把4个直角处用D2钻头钻穿,然后数控铣槽加工!
方法不错,可是批量大的话,还不是太好哦

网友:
QQl上发吧 你是新手?

网友(点评):
是啊,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方孔如果厚的可以线切割,薄的可以冲,批量特大的可以定拉材料

一头盲孔一头5*5方孔中间孔10mm,还不能焊接,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这样就变成世界难题了,我想放单的单位不会这么绝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所以好为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是铸造件吧,   先把内孔加工到D5  ,然后冲压; 2.也可粗加工后用电火花清角. 3,把4个直角处用D2钻头钻 ...

如果是铸造件的话,里面的孔怎么清砂,还有内孔公差能保证多少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因为中间是盲孔,所以我才说是铸造件, 打沙不是问题, 现在的抛丸机抛过的铸件,内腔都非常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铸造件的话,里面的孔怎么清砂,还有内孔公差能保证多少

原先想过直接钻直径10的孔,然后烧红,放置一个方形头在中间,挤压出方形孔,但是位置不好控制,还有厚度。最后再加工外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头盲孔一头5*5方孔中间孔10mm,还不能焊接,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这样就变成世界难题了,我想放单的单位不 ...

和业务单位在联系一下,问他后面5*5那个圆片能否焊接。其实焊接后做出来的产品不把它切开来看光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送来时候就讨论过了,没能确定下来。等他们技术部门讨论才行。这不等着么,所以上来看看各位大侠有什么妙招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铸造件的话,里面的孔怎么清砂,还有内孔公差能保证多少

问题又来了,这种小孔铁砂是进不去的,而且里面的砂和铸件是紧紧粘在一起的,就算能进去这个5*5的方孔成了10的圆孔,我见得太多了

网友B:
中间孔D10  ,主要作用应该是避空及节省材料的,  肯定不是什么装配尺寸!  其保证5*5键槽的连接通畅.   可以热加工锻造出方形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孔D10  ,主要作用应该是避空及节省材料的,  肯定不是什么装配尺寸!  其保证5*5键槽的连接通畅.   可以 ...

这种材料是节约了但加工成本大幅增加,绝对是材料的几倍,得不偿失的办法是没人会用的

楼主:
不讨论了,焊接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来时候就讨论过了,没能确定下来。等他们技术部门讨论才行。这不等着么,所以上来看看各位大侠有什么妙招 ...

耐心地等一下,技术部往往是异想天开的家伙,根本不食人间烟火。哪天工艺下来再讨论

网友B:
我想 只有铸件才能创造更高利润!  铸造内孔及粗铸造方槽(砂型性质选弱点),在车床上,  以大端定位加工出左端小半径轴尺寸,  然后以加工好的面定位加工,大端外圆, 及粗钻D5键槽孔,(如果铸造技术可以,余量小 ,完全可以直接冲压键槽)  这个时候你说的砂芯倒不出来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可以把D5的孔钻到D10的底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 只有铸件才能创造更高利润!  铸造内孔及粗铸造方槽(砂型性质选弱点),在车床上,  以大端定位加工出 ...

铸件多少1kg,圆钢又多少,何况是小件中的小件。这种小件的铸件一般在15-18元/kg【地区不同工资不同略有差异】

网友(点评):
呵呵, 跟你较劲啦 ,多有得罪大哥!

网友:
用失蜡铸造直接成形,成型后不需要再加工。

网友:
图纸尺寸不明啊,有能人帮忙搞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最简单了 经济 实惠

网友:
圆外径和方孔部分尺寸相差还比较大,如果批量的话还是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