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solidworks画异型孔时,智能尺寸设置是22,实际画出来只有11.1?

楼主(2011-11-06):
为什么我用solidworks画异型孔时,智能尺寸设置是22,实际画出来只有11.1,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直线测距离,为什么画两点距离原来是25.多,然后移动一小段突然到32多,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我也有时是这样,不知怎么了

网友:
是不是 设置的问题  有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期待解答

网友A:
感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有截图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有截图 最好

就是我画了一条过轴心的中心线,然后在这条线上,想对轴心上下打2个空,我设置智能尺寸的时候,发现和实际尺寸不对,是不是这个中心线的问题,我设置了22,实际长度只有11,我连接2个圆心距离设置成11,然后说无法生成参考距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