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齿轮的热后磨内孔夹具怎么做,热处理吊具怎么做,才能使废品率降到最低?

楼主(2011-11-06):
我们厂有一种齿轮,每做一批成品的合格率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七十,主要是齿轮的齿圈跳动过大,热前做出来的齿圈跳动为0.03~0.05,最大不超过0.05,热处理磨内孔后齿圈跳动0.06~0.1,最大的是0.15以上,超过0.1的就报废了,这样多可惜啊,老板看了也很心痛,磨内孔夹具是前任老总做的,是夹齿轮外圆磨内孔的。这样做肯定不行,但这样的齿轮该怎样设计夹具?齿轮热处理变形也很大,有的变椭圆了,有的平面折了。。。。很困惑!望论坛上的大侠们见到此帖,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搜索一下齿轮内孔夹具的论文,很多都是用节圆来定位的,用的是滚珠或者滚珠来进行三点定圆,然后再压紧了磨内圆的,这方面的论文有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在夹具设计图册和手册上也有这样的范例,它可以减少径跳偏差,但是端面跳动偏差它处理不了。

热处理的夹具没接触过,大多是用钢丝或者钩子挂着的

楼主:
齿轮材料是20CrMnTi,滚剃工艺,毛坯——正火——粗精车——钻孔——滚齿——剃齿——热处理——抛丸——磨内孔——检验。

网友:
为什么不先进行热处理内孔 然后磨内孔 最后滚齿?难道齿部也需要淬火?如果真是那样工序更得细分。再说了 干嘛要夹齿轮外圆,压会更准确。似乎你们太不专业了?

楼主:
夹具也是前任老总手下的一帮人设计的,到了我手上我要想办法改的。齿部肯定要淬火的。我来这边时这个齿轮的磨床夹具早就有了。

网友:
毛坯——正火——粗车——热处理-----精车......钻孔.....粗磨......滚齿——剃齿.....抛丸——精磨内孔——检验。

网友(点评):
这个材料只能做870度左右的碳氮共渗或920度左右的渗碳处理

网友:
哈哈 用我们公司的数控自动钻床 既能精确钻孔 又能当做热处理平台  最适合齿部淬火 尤其是人字齿  螺旋齿

网友:
叫你老板买磨齿机。。。

网友:
毛坯--粗车--半精车--调质(工件放时很有讲究)--精车--
......钻孔......滚齿——剃齿.....抛丸——精磨内孔——检验。
夹具要从新做,不知你的齿轮直径多大高度多少

网友:
楼主能联系我吗 。。。。。。。。。。。

楼主:
齿轮内孔是110,模数2.25,螺旋角30.75,右旋,齿厚25。中间厚度8。

网友:
另附以前网友上传的齿轮夹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的: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993
http://search.discuz.qq.com/f/search?q=%E9%BD%BF%E8%BD%AE%E5%A4%B9%E5%85%B7&sId=1005345&ts=1320585955&mySign=162a2038&menu=1&qs=&rfh=1&qs=txt.form.a&searchLevel=3
不是很懂齿轮工艺,如果淬火后以车代磨的话,能不能避免或者纠正变形呢?
我们(华菱超硬www.hlcbn.com)可以提供试切刀具。

网友:
这里有篇论文,有解释为何要再次磨内孔,也有对应的夹具结构

网友:
这齿轮常见的是用节圆卡具,薄膜盘,三爪,严格控制夹紧量。加持点跳动在5丝以内是没问题的。至于热处理变形,俺就不晓得了。
直接卡外圆,定是不行的。端面最好硬车,磨,容易扎刀。

网友:
工艺有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到底设计要求是什么,齿轮内孔跳动,其实就是内孔与节圆的同轴,而不是与外圆的同轴。如果保证与外圆同轴,很好做,磨完内孔后加一道磨外圆。但在实际使用时,外圆基本没什么用的。
看楼主的工艺,都不需要磨齿,实际使用精度应该不是太高。改变一下工装,用节圆定位,加工出来精度肯定比现在要好。
另外判废的标准也有问题,不能测内孔与外圆,要测节圆的。
这样加工出来,再改变检测方法,合格率应该能到100%。

网友:
  用三针测量法       夹三个点

楼主:
我是用齿轮双啮合检查仪查的齿圈跳动。

网友:
弱弱的提议一下,为什么不用切顶刀,磨内孔的时候直接用齿顶定位啊

楼主:
想过,主要是热处理变形太大。

网友:
感觉问题主要出在热处理变形上,这种盘形齿轮受热受力不均匀,就会变形。

网友A:
精车完了再钻孔容易有偏差吧
我觉得应该毛胚--调制--粗车--钻内孔--精车(外圆和内孔一次出来)--滚齿。。一般没出问题啊

网友(2012-10-24):
齿轮的热处理变形必须控制,如节圆变形过大,则无论如何你也磨不出。其次磨内孔必须校节圆,磨内孔时靠磨一下端面,最后平磨一刀,可以保证你的所有要求!

网友:
觉得热处理后磨内孔,在装夹找正内孔磨齿,这样精度更好保证,不过要多一部磨齿工序和磨齿设备了

网友:
也许你们那的热处理不好吧。直接影响公差。不妨换家做热处理的试试。

网友:
热处理的变形如何有效防御呢?

网友(2013-04-15):
你们是不是考虑热处理以后滚齿刀具磨损快啊/.

网友(2014-02-15):
齿部有硬度
内孔也需要硬度吗

网友:
你这说白了就是齿面淬火的时候变形大,如果变形不大的话可以先结束内孔,你是用全齿淬还是单齿淬啊?改进你的齿面淬火工艺看看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车完了再钻孔容易有偏差吧
我觉得应该毛胚--调制--粗车--钻内孔--精车(外圆和内孔一次出来)--滚齿。。 ...

20CrMnTi不存在调质一说吧?~~
在就是精车后可以以内孔定位,做钻模钻孔~~?

网友:
热处理是渗碳吗?除齿部以外其它部位不涂防渗膏?热处理后齿部不加工了?

网友:
这个材料通常做870度的碳氮共渗,淬火温度820-850度,控制变形尽量取较低温度,等温正火工艺要落到实处,看上去结构很薄,不适合吊装、斜装,建议夹具平装,工艺上减少锐角增加倒角和倒圆.......如果材料能改或有真空渗碳炉或能磨齿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2015-07-29):
齿圈热处理后变形量大,夹持外圆不行;那节圆变形量小?可以磨出合格的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