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里面的参数,请教

楼主(2011-11-06):
谁会里面的参数,请教高手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用什么工具生成的?

网友(点评):
是设计库的英制标准里

楼主:
设计库里面有的,不知怎么放同步轮参数

网友A:
我的软件的设计库里没这个啊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等高手解决吧。

网友B(2011-12-15):
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我的怎么没有。

网友:
没发现you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我的怎么没有。

2010的

网友:
在设计库,右击你要的类型,选择生产零件,就有啦!别点太快了鼠标

网友(2012-03-18):
2009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软件的设计库里没这个啊

是在SW的设计库里,设计库里有多重标准的,我发现是在英制的里有,GB里面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