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过滤器的链条总是断时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06):
磁性过滤器的链条总是断时什么问题?我们公司用乳化液用的是松海的磁性过滤器,链条最近总是断,目前还没发现时什么原因!!

网友(2012-01-14):
是指磁棒吧?是立式的吗?调整左右张紧度,还有就是有的磁棒销孔拉长了,造成每条链条的长短不一,过紧的就被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