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的自动上料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1-11-06):
我们生产管件,把不同直径不同长度管材两端倒角,想做一台机器,自动的,就是自动上料解决的不好。

我们用过震动盘得不太理想,不想采用。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能说详细点么?直径、长度、材质、工况

网友B:
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应该不难,给出工件具体描述,帮你参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详细点么?直径、长度、材质、工况

直径21到60,长度38到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应该不难,给出工件具体描述,帮你参谋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详细点么?直径、长度、材质、工况

直径21到60,长度38到300,

网友:
把料一根根平方在堆料台上(料台面稍带斜度),在较低一侧装挡块,挡快旁边装拨料机构(一般旋转拨料);不知道对你有启发没

网友(2012-06-27):
这东西有现成卖的,我以前公司用的MEER周期性轧管机,轧出来的管子通过链条带动的旋转机构将料送至切断倒角自动线,料的进给通过呈V型布置的两条皮带完成,切断和倒角集成在同一台设备上,切断和倒角时用气缸控制卡爪固定管材。

网友(2019-04-20):
我公司生产圆棒自动上料设备,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可加我微信13872824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