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毛坯能锻造吗,能的话用棒料还是钢板?

楼主(2011-11-06):
这东西毛坯能锻造吗,能的话用棒料还是钢板?

网友:
你这个东东照片照得角度不好哦,表达不是很清楚什么结构,应该是可以锻打吧

网友A:
三通,这类小三通可以锻,圆棒料,锻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这类小三通可以锻,圆棒料,锻后加工,

锻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锻压吗

上小型精锻机最好,产量大,精度好,没有的话,普通模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小型精锻机最好,产量大,精度好,没有的话,普通模锻就可以

用圆棒料吗,如果两头是带孔的有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圆棒料吗,如果两头是带孔的有办法吗

孔是锻后机械加工的,要锻出孔比较麻烦,要用芯棒,工艺上比较复杂,你要非常熟悉才行,现在你肯定玩不了,你就锻出外形,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是锻后机械加工的,要锻出孔比较麻烦,要用芯棒,工艺上比较复杂,你要非常熟悉才行,现在你肯定玩不了 ...

恩,谢谢

网友:
孔是锻后机械加工的,要锻出孔比较麻烦,要用芯棒,工艺上比较复杂,你要非常熟悉才行,现在你肯定玩不了,你就锻出外形,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机加工肯定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