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骨架油封参数,紧急求助

楼主(2011-11-06):
我们要做一套轴系密封系统,就是一根直径210m的不锈钢轴用200的油封装在一根管子里面, 两头加铜套轴承, 加骨架油封密封。

 现在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有做过,210的轴 ,肯定用200的油封 。那么油封就是200*230的 。

1、我们油封的外圆和管子之间应该多大间隙装配最好啊就是说管子的内径我们应该加工到多少啊

2 、轴和油封之间的间隙应该是多少啊轴应该加工到多少啊?

 谢谢大家啊,给点具体的意见。

网友:
压力、速度、温度如何?

直接找厂商问一下,也许不同品牌有不同的推荐值,210的轴,油封未必是楼主想象的200X230,看了一下一个样本,轴径是210,孔径是250,机械设计手册(GB 13871-1992)上就没有210轴径的,它推荐的轴径公差是h11,孔径公差是H8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毛坯是210的  人家给的油封就是200 230的 现在是不知道这个公差 问了好多家 家家不一样 问以前的老师傅 他说管的内径可以大油封外径20丝左右 230+20丝 轴大油封内径1个毫米200+100丝 但是问油封厂上海橡胶一厂 说不用大 200就行  问了其他加工厂的一家一个样了就 有没有经常做这个的 使用中反应不错的啊

网友A:
管子 内径230+0.06-0.12  轴200+—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毛坯是210的  人家给的油封就是200 230的 现在是不知道这个公差 问了好多家 家家不一样 问 ...

你用谁家的东西,就按那家推荐的来,他不可能卖了成千上万个东西,还一直在推荐错误的东西

你量一下油封的内径,肯定不是200,而是比200小,所以厂家说尺寸到200就行了,具体公差可以用机械设计手册上的h11,而那位老师傅说的也对,因为轴径尺寸就是比实际的油封内径大的,不过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轴和油封内径的过盈是2mm

楼主:
很纠结啊 一大批啊 而且这个相当的贵重  我们也没有一个实验平台 万一人家装上去几个月密封就出了问题 就晕了

网友(点评):
既然贵重,就用贵的品牌,人家也能给予全面的指导和准确的数据,国产的可能相对粗糙一点,另外用哪家的最好就按照哪家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 内径230+0.06-0.12  轴200+—0.02

你这个数据是 哪里得来的啊 机械手册 还是 实践经验

网友(点评):
标准的 轴不超过h11,孔不超过H8,实际上 按我说的 一定能封住

网友(点评):
记住轴头要25倒角孔20度倒角,

网友:
这么贵重的东西,千万别买国产的密封,用进口的吧,至少台湾的。
汉升推荐是H8、h8,密封是200x230x15

网友B:
问问广研所(现在是“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液压研究所”了),液压密封方面目前在国内应该算首屈一指的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坚持用200*230的油封,那么您可以参考看看
TTO骨架油封 (軸徑155~440mm)  http://szlongfu.w181.bizcn.com/xszp/YF2-8.htm
规格有 210×240×15 ; 210×245×16 ; 210×250×15 ; 210×250×16 ; 210×255×16 ; 210×260×16 ; 210×270×16

表   油封座孔及旋转轴的加工精度和粗糙度

部位
直径公差
表面粗糙度/μm
Rа≤
RZ≤
座孔
无骨架油封
H11
3.2
12.5
骨架油封
H9 或 H8
1.6
6.3
旋转轴
h9 或 f9
0.8~0.4
3.2~1.6

网友(点评):
谢谢 谢谢 油封是客户提供的 我们没有办法更改 而且管子不能再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广研所(现在是“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液压研究所”了),液压密封方面目前在国内应该算首屈一指的了!{: ...

谢谢 不知道咨询他们要不要收费啊 如果是专家的话肯定收费很高的吧

网友:
呵呵!要是连咨询他们都收费,那他们也太不懂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