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无杆气缸的一些参数

楼主(2011-11-07):
最大驱动力能达到多少?
最大速度是否可以达到30m/s以上?
在满足最大速度39m/s的情况下推动力能达到多少?
设计一个最大速度30m/s~40m/s,将300kg左右的物体加速到30m/s,一次性使用的无杆气缸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设计过程是什么样的?
需要储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初接触气压元件,需要重头学起,设计急求,谢谢。

楼主:
以目前的供飞刀装置专用的无杆气缸可达30m/s的速度,是否可以通过增加空气压强等手段增加该无杆气缸的速度呢?

网友:
那么重的东西加速到那么快怎么不考虑用液压的呢?

网友:
汽车碰撞试验里面的速度也就这么快了,牵引力也差不多。那个设计一般都是纯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