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镗孔吗?大伙帮忙瞧瞧!

楼主(2011-11-07):
一套焊接结构件,先焊接完毕后,进行镗孔。直径120和直径374的孔,2.35m的长度内进行。同心度10级。

网友A:
镗孔没问题。落地镗床就可实现,是否需要加工艺台,需与加工方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孔没问题。落地镗床就可实现,是否需要加工艺台,需与加工方研究。

兄弟,你是机加工的专家,镗床没有这么长的杠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2.3m的长度一次到底,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机加工的专家,镗床没有这么长的杠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2.3m的长度一次到底,有点难度!

可以制作长刀杆 不过要配合尾座使用

网友:
呵呵,很高兴认识你,麻烦加我一下qq  112968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