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1-11-07):
      各位工程师问一下,一般尺寸标注有什么标准,要注意些什么?我感觉我在标注时就是随便标注没什么规律,导致有好多尺寸漏标啊、定位尺寸错误啊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老师你们在标注时有什么经验啊?谢谢!

网友:
标尺寸要有基准点,基准边每个尺寸以那一点边标尺寸,如果有型位公差也要标,要不然就是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要求

网友:
知道你要加工的零件那条边是基准边不,以那条边为基准,其他的尺寸标注都是跟着基准边相对应的。还有孔什么的  以其中一个孔为基准,标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A:
你可以想着零件的加工顺序来标尺寸,因为没有尺寸是加工不出来的,这样就不用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着零件的加工顺序来标尺寸,因为没有尺寸是加工不出来的,这样就不用漏了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我是标完了,再重新画一遍。哈哈

网友(点评):
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啊,哈哈~~~

网友:
画图之后做一遍工艺,就能够有感觉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标好尺寸的图纸 发个给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啊

网友:
找一些机械制图的标准看一下,里面有基准的选择标准。这些还需要一些加工经验,要在实际工作中总结。

网友:
产品是你设计的,出图标注自然而然知道那些是关键的尺寸,那些不用标;当然的有画法几何基础;

网友:
重要的是基准 还有一些重要尺寸  不能重复哦

楼主:
为什么不能重复
8 R% E2 `* O! E, p重复不行么啊

网友(2011-12-20):
很好的观点!!!!!!!!!!!!!!!!!!!!!

网友:
我个人感觉,可以以加工、检测、功能的角度进行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