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1-11-07):
   1、在工程图里不是可以有好几张图吗?比如我就会有毛坯图和机加图,一般的页码是显示1和2阿拉伯数字,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给成中文字,比如直接改为机架图和毛坯图而不显示数字。

   2、接着上面的例子在毛坯图里是不应该有螺纹线的而在几家图里是要有螺纹线的,我要怎么才能把毛坯图里的螺纹线隐藏掉
       啊?
    3、还是上面的例子我要怎么才能在一个3D图、两页工程图纸里分别表示机加图和毛坯图。我现在是用两个3D图来表示的,嫌
         麻烦?

    4、还有个郁闷的问题:我在工程图属性里把比例调成1:2,但为什么我的图框里的比例栏里还是1:1 ,是哪里没设置好啊?
              请给位老师耐心的回答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回答第4点:

不要在属性里面改比例,属性里面的比例只是针对相对应的零件或模型,对工程图里的比例没有影响。打开PRO-E的工程图左下脚有灰色的scale:1:1  ,双击修改其比例,此比例与工程图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