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 & devicenet的区别

楼主(2011-11-07):
这两种都是开放式的通讯协议,请问应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对所用的设备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欧洲用前一个,以西门子为主,众多欧洲公司参加,广泛用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冶金行业,

后面一个以米国公司为主,北美广泛采用,适合米国的一些大型PLC,比如AB,我国引进的许多大线上用,特别在电力,航空等大型系统,

阿拉俩都用过,前一个价格稍低,后面的那个昂贵,说区别,本质上说,就是通信协议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系统了,就选择了硬件与通讯协议,

网友(点评):
没怎么用过,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区别,查了下手册,看参数感觉前者比后者还厉害点不知为什么贵?哪些性能指标比较生猛?望大虾赐教!

网友(点评):
各有千秋吧,说不上哪个更好,冶金普遍用前者,电力普遍用后者,有一个说法,AB的PLC比西门子的稳定性高,人家对阿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洲用前一个,以西门子为主,众多欧洲公司参加,广泛用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冶金行业,

后面一个以米国公 ...

大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做的产品用到的是AB的PLC,但用户却用到了profibus,采用的总PLC也是西门子的,估计要重新设计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做的产品用到的是AB的PLC,但用户却用到了profibus,采用的总PLC ...

你这个属于玩的比较混乱,玩的家伙比较无知,你要找一个明白人先把方案做了,现在你这么玩,到后期不定多乱呢,系统要先谈好,定硬件,不能硬件与软件冲突,否则你怎么玩,再作转换协议?一个是可靠性不行了,系统也乱了,

网友:
总线,各大厂商都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以控制自己的地盘;同时,也会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掏银子,美其名曰:兼容。
所以,AB也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只是免不了要挂个模块做DP主站或从站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抓住总线,就控制自己的地盘了?大虾多指教啊。俺现在比较烦这些玩意,你说以前玩控制卡,伺服、步进什么都能接,现在用个带CAN的玩意,只能用他家的伺服了。哈哈

网友(点评):
总线,不开放,就能吃全套,从控制器到传感器,统统。 所谓的开放,是有范围的,要不光总线标准就有20多种,谁不烦啊。 能不能推,看主流厂商的支持,不支持,再强悍也白搭了。

网友(点评):
抓住总线,一大片东西是你的了,就这么简单,大笔银子啊!阿拉这两个都用过,都是大笔银子啊!鬼子搂银子厉害啊,

网友(点评):
贵并在于什么技术,而是在于谁在推。同样的袜子,迈克穿过的多少银子,俺穿过只能扔垃圾桶了,呵呵。

网友(点评):
螺旋大侠的意思是说这其中技术的门槛不是太高?国内做那些协议网关的,能玩玩总线吗?记得俺刚上大学那会,高校炒总线这玩意挺火的,可到现在俺也没玩过自家的。

网友(点评):
国内底层技术跟不上,现在玩不了总线一类的东西,你玩一个也没人敢用,牵涉底层技术的,我们就没有行的,人都在水平漂着,鬼子在水下,阿拉发现,玩齿轮的,没有几个懂渐开线方程,阿拉特奇怪,

网友(点评):
已经够乱的了,再整一套,那不是难为人吗。 国内是有自己总线的,但是从那层开始的就不好说了,devicenet还是can的变种呢。 做运动控制,还是研究透”塞可斯“吧,贵的可选德国的驱动,便宜就用日本的,挺好。

网友(点评):
那玩意,俺因为兴趣还研究过半年,后来发现,基本没人问你方程,最喜欢问得问题是有什么创新点?俺一直认为,当下俺们很多家伙,能玩成熟的玩意,就不错了,三天两头创新点,真来点新的,大家又都傻了。

网友(点评):
螺旋大侠说的'赛可斯“是说SYMOTION吗?

网友(点评):
不是啊,是SERCOS啊。

网友(点评):
见笑了,俺没接触过。

网友:
百度的概念吧:

SERCOS(serial real time communication specification,串行实时通信协
议)是一种用于数字伺服和传动系统的现场总线接口和数据交换协议,能够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与数字伺服系统、传感器和可编程控制器I/O口之间的实时数据通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开放的智能控制、数字化驱动接口是用于高速串联的,闭环数据在光纤上进行实时通信的接口。1995年,SERCOS接口协议被批准为IEC1491 SYSTEM-Interface国际标准。它也是目前用于数字伺服和传动系统数据通讯的唯一国际标准,在各种数控机械设备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点评):
正有一个哥们儿在问串行主轴的问题,在呼救呢,找来看看吧!德国厉害,有人以为德国与小鼻子差不多,阿拉不看别的,看人就看鼻子大小,哈哈,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主推这个的,在多轴运动控制里有王者的地位。也清楚总线的发展和未来趋势。 现在是3代了,放弃光纤了。

网友(点评):
那哥们貌似连基础概念都没有,不该在这里呼救,该问度娘啊。 在俺的行业里,高端的用这个的特别多,什么多轴插补,多轴同步,多通道啊什么的,都是这个。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另一种完全封闭的总线,FSSB,就还就小鼻子用,死抱住,不撒手那种。 不过小鼻子鬼得很,伸手掏西门子的银子,可挂profibus。

网友(点评):
22大侠是笑话俺?没看明白,从小别人说话一拐弯,俺就不明白!哈哈

网友(点评):
吧丝下挂数控系统能玩到什么水平还真不知道,冶金的响应没有机床厉害,冶金的控制用是可以的,高档机床还真说不出,大侠什么见解,阿拉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点评):
没有笑话你,是看到有人呼救,阿拉什么时候笑话别人了?阿拉玩高档数控也不是高人,基本就是玩那个面齿轮的水平,把一个复杂曲面拆成一丝一丝的线,再拼起来,符合一个精度水平,挣银子是要务,哈哈

网友:
22大侠是说的这个帖子吧,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311
俺看它没用啊!还得听您和螺旋大侠说道说道长见识啊。

网友(点评):
哈哈,阿拉是晚上闲着瞎聊,别误导了阁下,阿拉主要玩项目,对什么都知道点,玩世界顶级数控,不敢说有水平,最多是雇人时看看那个家伙是否胡扯,现在都是满嘴跑舌头的,象螺旋大侠能说到点上的,论坛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