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径小螺距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1-11-07):
M4×0.35非标外螺纹怎样加工?(不做丝锥)在什么设备上加工?

网友:
M4×0.35非标外螺纹?(不做丝锥)?

到底是内还是外螺纹?

网友:
车床选择 近似值走刀量 一刀走过去就行 当然这是单件的救急做法

网友(2012-06-25):
长度多少??
不长的话,用车床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精度高,可以采用数控

网友(2012-10-29):
螺纹磨床,中心孔定位,M1都可以加工,M1用反顶尖。
内螺纹的话就必须用丝锥。

网友:
我公司专业做螺纹加工机械的。

网友(2012-11-28):
非正常螺距应该是没丝攻的,你在数控车上编程就行了。如。G92X4.Z-10.F0.35

网友:
说错了,不是丝攻是板牙。。

网友:
这个简单,m2我都加工过,而且是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