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类刀具适合加工铸铁和不锈钢,YT类的适合加工钢件,为何?

楼主(2011-11-07):
我知道YG类刀具适合加工铸铁和不锈钢,YT类的适合加工钢件。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啊!

网友:
合金刀片里面的原材料成分不一样,被加工的材质也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

下面附上材料加工选择的合金刀具说明:

    YW1 红硬性较好,能承受一定的的冲击负荷,是通用性较好的 合金.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的加工,也 适于普通钢和铸铁的加工.

    YW2 耐磨性仅次于YW1,单其使用强度较高,能承受较大的冲 击负荷,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的粗加工 半精加工,也适于普通钢和铸钢.

    YT30 耐磨性和运行的切削速度较YT15高,但使用强度抗冲击韧 性较差。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的精加工,如小断面的精车 精镗,精扩等.

    YT15 耐磨性优于YT15合金,但抗冲击韧性较YT5差。适于钢, 铸钢,合金钢中切削断面的半精加工或小切削断面精加工.

    YT14 使用强度高,抗冲击和抗震性好,近次于YT5合金,但耐 磨性较YT5好,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连续切削时的粗车粗 铣,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和精车。

    YT5 在钨钴钛合金中强度,抗冲击及抗震性最好,但耐磨性较 差。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包括锻件,冲压件,铸铁表皮 )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半精刨。

    YG3X 在钨钴钛合金中耐磨性最好,但冲击韧性较差,适于铸铁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碎火钢,合金钢小切面的高速精加工.

    YG3 耐磨性仅次于YG3X,对冲击和震动较敏感,适于铸铁有色 金属及其合金连续切削时的精车半精车,精车螺纹与扩孔

    YG6A 属细颗粒合金,耐磨性好,适于冷硬铸铁,有色金属及其 合金的半精加工,亦适于碎火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及精加 工。

    YG6X 属细颗粒碳化钨合金,其耐磨性较YG6高,使用强度近似 于YG6合金,适于加工冷硬合金铸铁与耐热合金钢,也适 于普通铸铁的精加工.

    YG6 耐磨性较高,但低于YG3,抗冲击和震动比YG3X为好。适 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中等切削速度的半 精加工和精加工。

    YG8 使用强度高,抗冲击,抗震性较YG6好,但耐磨性和允许 的切削速度较低。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 料低速粗加工。

    YD201 适用于铸铁、轻合金的半精加工、粗加工、亦可作为铸铁 、低合金钢的铣削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这么上心,太全面。学习中....

网友:
YG类刀具又称为钨鈷类硬质合金,硬度较高,但较脆,适合连续切削。YT类刀具又称为钨鈷钛类硬质合金,由于加入了钛元素,韧性提高了,但硬度降低了。两者的差距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好像 似乎把YT和YG的性能说反了 YT韧性低于YG类

网友(点评):
我感觉好像也是YG类适合低速切削,韧性好;YT类的强度比较高

网友:
二楼讲解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A:
Co的抗弯强度较好,在WC中加入Co可以增加刀具的抗弯强度,TiC的红硬性比WC好,可以切削出长屑的钢材(因为出长屑的钢材对刀具前刀面磨损严重),但YT类材质不适合加工含Ti元素的材料,因为两者都含有Ti在加工中会产后亲和。另铣削加工时刀具材料的Co含量相对较高10%的样子,国为铣削加工时侧向受力较大,必须加强刀具的抗弯强度。

网友(点评):
很是受教,比较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呢?我一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用受教了....

网友:
没有绝对的!纸上谈兵  网上很多 资料! 只是你自己不找而已!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二楼详解!

网友(2012-11-19):
引用 网友A:
Co的抗弯强度较好,在WC中加入Co可以增加刀具的抗弯强度,TiC的红硬性比WC好,可以切削出长屑的钢材(因为出 ...

解除了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
谢谢二楼大师的详细讲解。

网友:
二楼的太经典了,能分享,好人呀

网友:
很全面,多谢2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