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种尼龙做的大齿轮在国内的造纸设备上常见不?

楼主(2011-11-07):
各位大侠,国内使用或者生产造纸设备,有没见过图纸蓝色尼龙做的齿轮呀?

网友:
不知道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国外老式低速纸机上见过,国内的好像都是灰铁的

网友:
这种齿轮的优点是噪音小,但寿命还是比较低,齿轮要拼接,一般不是加工的,是模具成型的。
国内常见的是工业电木材质的。

网友:
不是很难做的,但是受力还是要差一点。

网友A:
特种涂布机(无碳复写纸机器)上有的用尼龙齿轮,但比图片的稍微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种涂布机(无碳复写纸机器)上有的用尼龙齿轮,但比图片的稍微小点

哦,无碳复写纸机器,这类设备都是进口的吧?用这个尼龙的话,齿轮寿命会不会比较短呀?

网友:
现在用的少了,纸机车速都很快,大部分纸机采用封闭齿箱传动。只有低速纸机采用开式齿轮传动。这种开式齿轮出动也有好处,就是噪音低。

网友(2012-02-14):
同意8楼说法,无碳复写机国内有好几家在做,还不错,车速理论400m不成问题,实际上由于工人操作==暂时的原因,可以跑到300,当然还有更高的

网友(2012-05-08):
20多年前见过德国裘革机械有用到大型的尼龙齿轮

楼主(2012-06-13):
汗,。20多年的设备,呵呵。

网友(2012-07-26):
材料好像是叫MC?中文是什么。。

网友:
见过,山鹰纸业20多年前就有。这种齿轮的优点是噪音小,但寿命还是比较低,齿轮要拼接,一般不是加工的,是模具成型的。
7 Z% z9 E9 N; ]7 r现在纸机车速高基本这种齿轮就绝迹了,都采用封闭齿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