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垂直度,请教

楼主(2011-11-07):
各位师傅,第一个图上测垂直度需要固定,我现有产品有大有小,不好固定。还有就是第一个图中固定时斜了怎么办。他有一句话:固定时同时调整靠近基准的被测表面的读数差为最小值。求解释。

楼主:
希望师傅能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法,详细的

楼主:
是不是 这个问题太简单啊  求求大家指导下  我很诚心的   跪求

网友:
基准面放测定平板,拿个千分表上下打一下测量面不就完了么。那句话我认为意思是测下来离基准面最近的读数是最小的。比如上下都是以表盘的零位开始测,上面测到100微米,下面测30微米,那最大的100减最小的30垂直度误差就是70微米。等楼下大虾拍砖……

网友:
还有那两个圆的貌似上V型架上才好测量的吧。否则不好固定撒……

网友:
应该是A,B两点等高,且应该靠近直角座

楼主:
求千分表上下移动的方法

网友(2012-03-26):
三坐标测量机准确检测垂直度,三坐标测量机厂家直销1377630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