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化炉温度测量,请教

楼主(2011-11-07):
小弟我现在刚刚分配到气化炉岗位做仪表的,关于气化炉炉内温度测量想和大家讨论下
气化炉内温度在1200℃左右,压强是6.5MPa,我们这儿测量炉内温度是用的铂电阻。
想弱弱的问下,用炉内温度是不是可以用红外测量,可行性怎么样!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红外测量不甚准确,频谱不稳定,测量值有突变,要设立一套复杂函数进行解算,你数学水平够就可以玩,要对于高温模型特别熟悉,在这个模型下解算,假如可以,恭喜大虾进入高薪行列,哈哈,

网友B:
哎,我在我们公司只是管理仪表的,来这里就想多看看大侠们的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测量不甚准确,频谱不稳定,测量值有突变,要设立一套复杂函数进行解算,你数学水平够就可以玩,要对于 ...

我只知道有这些测量,数学水平是不怎么高,估计这个是玩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我在我们公司只是管理仪表的,来这里就想多看看大侠们的实例!

我貌似以后也是管理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