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凸轮怎么设计?

楼主(2011-11-07):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凸轮推杆机构,凸轮以正弦规律运动,我在一个坐标系里做出了推杆位移随凸轮转角的变化图像,并每10度找一个样本点,我想再画一个基圆,以这些点所对应的位移位移为样本,最后在用样条曲线拟合出凸轮轮廓来。可是这36条线段我要怎样插入到基圆里?

红色部分为凸轮轮廓,这个我算已经完成了,不过是用最笨的方法。那些非竖直的小线段就是推杆在不同转角的位移,我是一个个平移到基圆上再旋转到沿基圆径向的。我想请教能不能有简便的方法呢?这本方法搞了两小时啊!!

小弟是新手,提的问题也许太简单,请别见笑。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首先画36条放射线,然后用"偏移命令"在基圆的直径上以每个点的位移扩大为一个新圆,这个新圆与放射线的交点就是凸轮的轮廓点,最后把这36个点连起来

网友:
能不能解说的更详细一点啊,应该有个设计目标吧,比如说我想让它做成什么样,然后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

网友:
这个可有点难,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不太明白。

网友:
CAXA中提供了“公式曲线”,你这个可以考虑采用极坐标系建立参数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画36条放射线,然后用"偏移命令"在基圆的直径上以每个点的位移扩大为一个新圆,这个新圆与放射线的交点 ...

谢谢,不过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知道的那些小线段是推杆在每隔10度处的位移,而因为我是用作图的方法,只可引用这些小线段而不能知道其确切多长,你在偏移的时候输入多少呢?我还是不太明白您,可否给一张图片示意?谢谢!

网友(点评):
不能量尺寸吗?或者把线段移到基圆直径的一端,过基圆的圆心和线段的另一端点画圆,这样也能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知道的那些小线段是推杆在每隔10度处的位移,而因为我是用作图的方法, ...

恩。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做的,我想得亏选了10个点,假如我选了一百个点那就不可取了。我想能不能有一种简单方法,因为凸轮的轮廓使得推杆的运动规律已知,能不能用函数给出一个方程让cad自动生成一个样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