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图,要求平台测量,每天抽检15~20个

楼主(2011-11-07):
零件如图,要求平台测量,每天抽检15~20个。图中圆弧半径为R1,打算用杠杆表测量,不知道用球形测针检测还是用柱形测针准确。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主要想检测什么?圆弧?

网友:
图纸也表示不清楚吧,方的圆的?

网友:
你是要检斜面上的跳动还是检圆弧上的跳动哦,标注真看不清楚

楼主:
检圆弧上的跳动,圆弧半径为R0.5

楼主:
其实零件应该这样表达:测量两斜线相交圆弧R0.5对于基准的跳动

网友A:
用表上带的刀口附件检测(三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上带的刀口附件检测(三角形的)

谢谢,好像没有找到刀口附件,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是每个表都有,你看看扭簧比较仪上有没有

网友:
不明白进来学习了啊,顶一下

网友:
球形头测量R0.5处跳动不行

网友:
圆度能保证的话  测量其对基准的高度差求同心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