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材料力学的基础问题,请各位大侠

楼主(2011-11-07):
        有一根空心杆,两端只承受轴向力作用。请问空心杆的内径是变大还缩小?

        第一种解释:当这根空心杆为实心杆时。由于泊松效应,当杆轴向被拉伸时,径向变细。此杆截面上只有正应力,无切应力。以杆轴线为中心的同心园环,层与层之间无力的作用。由此,当实心杆挖成空心杆时,空心杆的内径应该变小。
        第二种解释:假设有一根很薄的杆。他被拉伸时,由于泊松效应,应该是变薄的。如果我把这个杆卷成一个圆筒的话,圆孔的直径应该变大。

         因为横截面上无切应力,这个杆和这个圆通应该是等效的。

         小弟认为这两种解释都非常有说服力,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
撇开材料力学,用高数的极限理论想想就知道答案是啥了
第二种解释你等于先给了它圆周力使它扩张,站不住脚

网友(点评):
第二种解释是一种趋势,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倒是第一个解释,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极限只能反映最终目标,并不能反应前面的过程。

网友(点评):
不要用极限的观点解释过程问题,除非你能证明他是单调变化的

网友:
我觉得跟杆的尺寸和拉伸的大小有关,没有数据不好说啊。

网友A:
什么叫把杆卷成圆筒,我实在没看懂。两种解释你都认为很有道理,但从你的语句逻辑关系里也没看出什么解释,“由此,因此”不是这样用的,同学。

网友:
  泊松比跟材料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应该内径是变小的。极限情况:你拿跟气门芯管拉到最长。

网友:
好像跟那个环形受热 内圆的变化情况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把杆卷成圆筒,我实在没看懂。两种解释你都认为很有道理,但从你的语句逻辑关系里也没看出什么解释, ...

我也没看懂,“很薄的杆”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是圆管的意思

网友:
另种情况的共同点在于都不受切应力。。。只有正应力。
那直径在第二种情况是变大,是肿么回事?楼主的解释太牵强。。。求高手解释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楼下的几位应该仔细看一下,其实问题提得很明白。
楼主的两个问题是一般学材料力学的都遇到的问题,但是问法都是因为没有看透问题的本质。回忆一下广义胡克定律,类比一下你会发现,当受轴向拉力时,横向收缩并不局限与某一坐标。假设轴向是Z轴,那么x,y都收缩。沿圆周方向收缩,使得圆的半径变小;沿径向收缩,使得外径减小,内径增大。所以,外径肯定是变小的,内径也是可以计算的。剩下的就不给你计算了,自己考虑一下,先确定与哪些因素有关,然后再计算内径变化。还有,最重要的是原来你的两个分析错在哪,这个要找出来。

网友(点评):
我这里说的胡克定律,上面写的是应力,这点需要仔细看,要理解真正的意思。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是明白人,从广义胡克定律考虑的话.他的周向和轴向的变形是相互矛盾的,确实需要算.第一种解释是教授提出来的一个感性分析方法,第二种是我想的.可能语言表达不太丰满.

网友(点评):
第二种解释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诲人不倦!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互相探讨

网友:
可以不可这样子理解。
第二种情况,如果把杆层层绕起来,中间形成一个孔,假设绕层之间间隙正好为杆本身组成分子间的距离-----不知道要多么神奇的人才能完成这事来做这么无知的实验哦。。。。那这时候层层绕起来的杆成了一体的管状了,只有轴向应力的话,那这个杆是应该变细了,但是孔,变小了。。。
草包级人物发言,大伙自动忽视ing

网友(点评):
想法很好,很有分析力,如果再全面一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的感性分析也不错,我确实是菜鸟一只.提出如此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楼下的几位应该仔细看一下,其实问题提得很明白。
楼主的两个问题是一般学材料力学的都 ...

有道理 但是 是不泊松效应有一定的范围,我如果拉到极限的话,他最终肯定是一条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但是 是不泊松效应有一定的范围,我如果拉到极限的话,他最终肯定是一条线啊

线弹性范围内,胡克定律是完全弹性定律,而且是在线弹性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弹性范围内,胡克定律是完全弹性定律,而且是在线弹性范围内

那按照实际情况那种微小变形来说

跟这个拉伸到极限是一样的么

在怎么说拉伸到极限的话体积不变是肯定的吧?

那是不是会有先增大后减小 或者先减小后增大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弹性范围内,胡克定律是完全弹性定律,而且是在线弹性范围内

有一个关键就是: 管受轴向拉伸时,内径是否是向外收缩。我没找到准确说法。但是想来内径处的积分块产生正位移,这不就跟胡克定律相悖了

网友(点评):
我第一个帖子说的很清楚了,请仔细查看。两种趋势,一个是向内缩,一个是变大,你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按照实际情况那种微小变形来说

跟这个拉伸到极限是一样的么

首先,材料的线弹性极限应变范围很小,所以,虽然是小变形理论,但是在此范围内的单向拉伸的计算是一致的。其次,拉伸的时候体积是变的,因为只有类似橡胶体材料(泊松比接近0.5的)可以假设为体积不变

网友:
泊松比从最基本的定义来说,是单位面积受压或拉力时的长度变化常量。也就是跟受力与受力面积有很大关系。跟形状无关。是不。

网友(点评):
这个是杨氏模量,也就是弹性模量,不是泊松比。泊松比表述的是正交方向的关系。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一下,应该是变化率,不是变化量。

网友:
    因为横截面上无切应力,这个杆和这个圆通应该是等效的

网友D:
2种分析有道理。
但是力学分析不是这样分析的,一步一步来。
空心杆,两端只承受轴向力作用,轴向力是压还是拉呢?这要分情况的?
1.都是拉。2.都是压,3.一拉一压(拉和压谁大谁有可以分)等。。。。。。

网友:
怎么发了2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把杆卷成圆筒,我实在没看懂。两种解释你都认为很有道理,但从你的语句逻辑关系里也没看出什么解释, ...

一针见血.......逻辑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种分析有道理。
但是力学分析不是这样分析的,一步一步来。
空心杆,两端只承受轴向力作用 ...

从材料力学上讲,你的分析很正确,也很有道理。但是在完全线弹性下,理想条件,不考虑失稳,拉和压只是方向上不同,分析是一样的。压可以考虑成拉伸时受到的力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