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带动的臂如何避免回弹?

楼主(2011-11-07):
         我现在做了一个机械手,是用30 缸径旋转气缸带动的,臂的重量大概是3公斤。旋转缸是齿轮齿条试的那种。它有气缓冲的两个调节位置,有两个终点的限位位置。但是我现在控制的时候,气缸在到位后都有反弹。我把终点限位的螺丝 换成了油压缓冲钉效果有所改善 但是气压变动后还是会出现反弹的现象。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下如何改善这个结构。或者是从控制入手去改善。

网友A:
可以试试调节气流量,当然这个会影响速度,除非速度不是关键,可以适当通过降低速度来改善状况,再者,考虑到3公斤的重量,对于缸径30的汽缸来说,惯性惯量是比较大的。油压缓冲器,不知道选型是否更合理些!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调节气流量,当然这个会影响速度,除非速度不是关键,可以适当通过降低速度来改善状况,再者,考虑 ...

你好!! 我有调节气量! 效果是有一些的 但是通过这个方式 得到的结果很容易由于气压的变化而变化 并且速度的影响很大。到了后面会有一个慢慢才能到位的过程。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摆动气缸?

我是用的是SMC的180度摆动气缸,悬臂较轻,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建议你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配备储气罐,提高气压稳定性;
2)降低悬臂惯性冲击。
这个和控制部分关系不大,所以只能从上面两者上考虑。

欢迎交流!

网友C:
降低速度不行的话,反过来增加气压提高速度会怎么样?动作比较猛的时候是不是不易反弹啊,不过噪声也大。纯属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摆动气缸?

我是用的是SMC的180度摆动气缸,悬臂较轻,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多 谢你的回答!!
         我觉得应该还是惯性的问题
         其实我的臂总重是3公斤 但是偏重也就一公斤左右。现在我用节流阀减速,再把摆动缸的限位螺丝换成了油压缓冲钉现在效果还可以! 我的气缸型号是cdrq2bs30-90c 现在直接用的三位五通换向阀控制。我是想,因为悬臂的惯性 ,开始气进入气缸的时候,气压是很小的 但是也可以带动悬臂了 这样悬臂有一个比较快得初速度,那么碰到限位螺丝后 由于前期气的压力还没有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摆缸的 扭力是不大的 它不能把悬臂压死到限位螺丝上 而导致了反弹。那么是否可以 有一个阀体,可以控制出气口出气的速度,使得出气口的气体对进气的气体有个力这样进气就可以在前期保证压力。使得悬臂速度不会过快 也使得进气端有足够的力来克服反弹。 不知大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网友(点评):
气体可压缩性导致机构停止、转向时会有摆动,加油压缓冲的话建议选择美国ACE自缓冲规格,可适应撞击物重量、速度的变化稳定吸收能量。Cjac、CEC、SMC、Enidine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速度不行的话,反过来增加气压提高速度会怎么样?动作比较猛的时候是不是不易反弹啊,不过噪声也大。纯 ...

高速很难控制的!! 那样子更加的严重。呵呵   不过我们以前有用气液转换来做这个! 只是我看到别人设备都可以直接控制的很好。为什么我的就做不到呢!!  在这里希望大家给些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有调节气量! 效果是有一些的 但是通过这个方式 得到的结果很容易由于气压的变化而变化 并且速 ...

你可以再这样试试,给该回转部分增设一个调压阀,试图降低压力,来改善状况,当然流量不会受到影响,汽缸速度也不会明显变化。

网友(2012-03-09):
节流阀或手阀,应该能办到,调节方便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如果是因为进气和出气的气压落差太大而导致动作速度不同,以至于碰撞反弹,不知你用的三位五通是哪种,是否尝试过中压式的呢???

               气动交流:735654580

网友(2012-05-19):
把悬臂重心调整在旋转中心,尽量使得悬臂回转平衡。

网友(2012-07-20):
建议换品牌,我们用JRT的气缸没这种现象只是价格高点,不过很好用在天津买的

网友(2015-07-13):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减轻重量应该是个办法。。